[安防] 生活便利好管家~自己动手安装欧极佳X1(OJJ)智能指纹锁

楼主(2019-02-20):
一、引子

不经意间,身边悄然多了好多智能指纹锁的广告,近来更是发现同一个单元的邻居家也换了指纹锁,老婆说你看人家用指纹锁多方便,出门都不用带钥匙,孩子也不怕丢钥匙了,俺自己也曾有过不拿钥匙虚掩房门出去晾衣服,刚一转身门就被风吹关上进不去屋的尴尬经历。一个人在家,又舍不得找开锁公司,最后找邻居借的工具,拆下防盗窗从窗户进的屋(当然有前提:一楼,夏天,开窗哈哈),看过有人也是钥匙被锁屋里于是企图从邻居阳台爬进自家不慎被摔死的新闻,真人真事,绝非危言耸听的杜撰,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咱也换一把智能指纹锁!

选个啥牌子好呢?街头巷尾的指纹锁广告牌加上在各个锁具店看到过、楼道贴的小广告不下几十个牌子,实在是有点眼晕了。购物不做点功课那是很容易交智商税的,上某宝一搜可不得了,足有上百页之多。主流产品价格区间基本都在1000-3000元左右,甚至还有更贵的,那明显超过咱滴预算了。仔细看一下,排名较为靠前的有一个OJJ X1的,中文名叫“欧极佳”,是“Loock鹿客”智能门锁的子品牌,而说到鹿客,大家应该就熟悉了,智能门锁行业的知名品牌,也受到小米投资、入了米家生态链,他家的Touch、Classic等很多人都在用,数码之家站内有人晒单评测。背后有成熟品牌和技术背景,又有大品牌背书,对小米生态链的产品一直较为信任,米家APP的家居安防内已将其收入麾下,并且价钱也比较平易近人,咱又不是什么豪门大户,家里没啥惊人的财富,就是图个靠谱省心,好,那就它了!

二、OJJ智能指纹锁X1面板开箱

接下来就是下单、坐等收货了,话不多说,先开个箱给大家看看吧:

好家伙,好大个的箱子,沉甸甸的,很贵重的感觉。

不干胶纸印着产品信息,很正规。

一体泡棉切割成型,稳妥的安放着两只门锁面板,每个配件都有独立的存放空间,防护到位。

附送4节5号双鹿牌电子锁专用碱性电池,比较贴心。另一只白色小纸盒内装的是锁芯、机械钥匙等附件。

面板包装的全部内容。

说明书扫描件:

由于俺滴侧边条不是标准尺寸,需要定制要等些许时日,所以连同锁体部分单独发货,还没到,咱就先看看面板吧。面板分内外两个部分,对向安装于门的两面。上图右侧是外面版。把手上部是隐藏式密码键盘,平时是不会亮的,使用时轻触任意区域即可点亮。中间把手转轴位置是指纹识别位置,半导体活体指纹识别模组。把手下面有个椭圆形的小盖子,这是机械锁孔,按下即可打开。最下面是简洁的OJJ的产品Logo。有一条小尾巴是数据线,用于连接内外面板。上图内面板是为了拍照方便上下颠倒了方向的。

面板翻个面,背面是两块结实的厚镀锌铁板,厚实的黑色硅胶垫,数据线连接两块面板,从背后铁板穿过。右侧外面板左下方有个凸起是防撬报警感应器。

上部有个较长的电池盒盖,不需要螺丝,朝上即可滑开。打开后可见4只5号电池槽,第一观感工艺较为精致。盒盖上贴着OJJ X1门锁产品铭牌和米家APP二维码,扫码即可安装,不过俺滴手机上早已经安装好了,就省过了这个步骤。电池槽旁边还有一个小盖子,有颗螺丝固定。

电池盒内可见的两颗螺丝为电池盒与金属面板之间的固定之用,两颗螺丝之间的一个稍大一点的孔是用于内外面板固定之用的。电池簧品质不错,电池极性标记清晰可见。

电池仓底部贴有一小块毛毡状的材料,用于吸附电池失效后意外渗漏的电解液,以避免流淌到面板内部,腐蚀电路导致产品故障。很多碱性电池会有漏液的弊病,建议大家一定要选用品质靠谱的碱性电池,千万别买路边摊上便宜的5毛钱一节的普通碳性电池,漏液的概率更高,并且电量也不足,待机时间短,万一损坏门锁可就得不偿失了。不建议使用充电电池,因为自放电太大,尽管实测爱老婆镍氢电池可用,但由于放电平台较低,在此也不建议。有个比较好的推荐,就是耐时锂铁电池,放电平台高,容量足,不漏液,续航更持久,建议关注一下。

电池仓旁边的小盖子内是一个数据线插头连接仓,一个圆螺丝孔是用于面板固定的,孔距、直径与传统标准门锁兼容,另一个方孔用于穿过数据线。

数据线穿进来。数据线插头目测是一个标准 USB Type-C插头,插头手柄上有一个凸起塑料块,可以起到一定的定位防脱之用,猜测这个 Type-C插头用在这里是属于扩展性应用,有方向性的要求。

数据线插头插好的样子。剩余空间用来塞长度多余的数据线线材。这对中空的防盗门来说可能没多大用,但对空间有限的木门,特别是实木门,意义就不一样了。

数据线带有纤维编织护套,可以起到加强绝缘和防护的作用,比某些智能锁上使用的普通塑胶插头线强上不少,欧极佳的设计还是比较走心的。

外面板底部左侧几个小孔是喇叭发声孔,可以发出语音提示、音效及警报音。右侧有一个Mirco USB插孔,用于门锁电池耗尽未来得及更换时提供应急电源输入,可以使用5V移动电源,想的很周到。最右侧的一个小按钮是重启键,在锁万一出现卡顿问题时按下它即可解决。

电池仓不安装电池,使用一只充电头通过Mirco USB插孔供电,实测待机电流仅不足2mA,静态功耗十分的低,这是保障电池使用寿命的关键,所以官方标称10个月的电池寿命(每天开门10次)是较为可信的,如果三天两头的换电池可就闹心了。

外面板密码键盘亮起的样子,图片拍摄和后期处理的对比度有点高了,实际上柔和的白色字符一点也不刺眼,亮度适宜。OJJ X1密码键盘上的指示灯也集成了门锁状态提示灯的功能。LED共四种颜色:白、绿、红、蓝,分别对应普通、开锁验证成功、指纹/密码错误、关门离合收回四种状态。数字键盘区下方,还设有一颗隐藏式电量提示灯,在门锁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亮起(手机也会收到消息提醒),提示使用者及时更换电池。

直插式C级全铜锁芯。

钥匙是折叠的,不折叠的话简直是没法携带的,太长了哈哈。亮黄色的塑料手柄,如果是金属的就好了,但重量及成本将会增加很多。多说一句,这类“直插芯”设计的智能门锁,锁芯插在门内,钥匙普遍会使用加长设计,以适配不同厚度的门。有了指纹、密码等更先进的开锁方式,用到钥匙的机会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一次了,彻底沦为应急钥匙退居二线了。标配两把钥匙,一把放在老妈家,一把放单位刚刚好,太多的话经管起来也是麻烦。钥匙是双面8轨内外铣槽,不分方向的双面盲插设计,真正的C级防破级别,估计要复制起来也是较为麻烦的。现在服役的门锁是单排月牙钥匙,也不知道算是A级还是B级,这些年可是配了不少把了,总丢。在设备手艺不过关的路边摊上折腾了好几回都不好使,后来在一个专业一点的锁具店才算配好。

万事俱备,只差锁体了。这根长螺丝是透过侧边条插入固定锁芯的,不锈钢材质,很不错。

外面板上有个防撬检测开关,试图暴力拆下外面板时将会触发门锁警报响铃,如果有蓝牙网关的话将会给您的手机远程推送实时通知,并且可以联动其它智能设备,比如鹿客智能猫眼CatY、小米网络摄像头等,您就可以看现场直播了!

这个是内面板上的反锁销。

这是外面板上的机械锁孔盖,在底部轻轻一按即可开启,复位时有磁性吸附,想多拉出也有橡胶限位条保护盖子不脱落,这个设计还是不赖滴。在某宝上见过一款产品的锁盖是直接扣下来的,难道不担心丢失么?

内面板把手上有一个防误开按钮,也称之为儿童锁或防猫眼开关。在屋内开门时需要按下它才能开门,否则把手只会空转。

内把手的内侧有一个锁钮,按下儿童锁钮后将其推倒另一个位置即可锁定儿童锁,即取消儿童锁的功能。

反向拨回时按钮自动弹起,恢复儿童锁设定。这个防误开按钮的功能可以防止儿童或宠物误开锁,也可以起到防猫眼开锁的作用。什么叫猫眼开锁?给小伙伴们科普一下:如果你外出时并没有将房门用钥匙锁上,而仅仅是把门带上,那么锁体上只有一个斜舌伸入门框锁扣板,主锁舌并没有伸出锁定,所以只要使用一个特殊的工具:“猫眼机械手”即可以从猫眼伸进来转动内把手,从而轻易的打开你的房门,这也是开锁公司最常用的手法。

没有“猫眼机械手”也好办,请看:用一张塑料片甚至用饮料瓶子剪开都能秒开没有防猫眼开关、也没有反锁的门锁:

三、锁体开箱

说话间这锁体可就是到货了,一起来看看吧:

发的是一个很少用到的快递,德邦。

票据,官方正品。

包括6068全不锈钢标准锁体、锁扣板、根据俺滴防盗门定制的侧边条和配件包。

俺滴锁体是带有天地钩的,这个在下单时是可选项,根据您自家的门而定。

OJJ X1标配锁体的工艺是比较精致的,锁体上有安全体系,还有可追溯来源的序列号条码。锁舌也有反向锁舌(防风锁舌),可防卡片开锁。俺家滴门在安装时需要用定制的不锈钢侧边条换下标准锁体的侧边条。

装上锁芯。

正式安装前要检查一下锁体运转是否正常。从钥匙插入到旋转、开锁、上锁、拔出钥匙都十分的轻松流畅,顺滑无比,没有丝毫阻滞,锁体好评。

四、模拟安装、测试

全部配件齐活了,先走个位,准备合体。

下单前只是看官方材料上说适配4-12cm厚的防盗门,于是也没有仔细测量自家防盗门的厚度,想着反正是不会超过这个厚度,想来应该都是可以滴,结果模拟安装时发现了问题:厂家给的配件是按俺报的最厚的规格上限给配的,于是门把手中心的这根方轴明显忒长了,全部插入把手后两只面板的间距超过了俺的门厚,这样面板是无法安装到位的,心想锯掉一截也是可以滴,但由于是模拟安装,怕正式安装时再生未知事端,所以暂时决定先保留不动这根原装方轴,先去淘换一根短点的方轴来测试。于是去了附近的一家锁具店,被黑了5块软妹币,emmmm.......俺也是无语了。原装方轴全部插入后面板最小间距约为8cm,俺滴门厚约为7cm。内把手轴套孔深约4cm,有一定的自由调整余地,可以容许一定的尺寸差异。

买来的这根方轴截面为8*8mm,与原装一样,但是多了两个凸起的小耳朵,而原装的则是在外把手一侧有个锁销孔,先不管它,试试再说。发现还是有一点长,上家伙:夹上台钳、小钢锯伺候!三下五除二,锯掉一截,约1cm。

试装,小耳朵阻碍了方轴插入锁体,锉掉~OK!原装方轴那个小孔是用来与外把手方轴套固定的,配件包中有一个小插销,但由于前后面板合体后方轴是掉不出来的,所以不装也无所谓。唯一的可能是在暴力拆掉外面板或门把手后可以抽出方轴来换用更长的方轴或其它工具开锁。但即使有这个锁销的存在,既然外面板或外把手都已经被暴力破坏了,那神马锁销也都是浮云了,不过有了这个锁销的存在还是应该会增加一些开锁难度的。

合体后的样子。

上图红色箭头所指的是用一根螺丝杆顶住防拆开关的样子。

内面板电池仓与数据线连接插头。

内面板底部的反锁旋钮。在室内旋转90°之后屋外是无法用任何方式开锁的,除非暴力破拆。建议老人、妇女、孩子独自一人在家或晚上睡觉时将房门反锁可防窃贼入室。

外面板的钥匙孔。

旋转钥匙开斜舌,顺畅自如。

钥匙上锁、开锁。

next

楼主:
锁门后下压外把手不会开门,下压内把手可以解锁开门;上抬内、外把手都可以快速弹出方舌加锁(俗称“反锁”),不再需要用钥匙拧,便捷安全,以前用钥匙锁门我们都嫌麻烦,这回只需要顺手一抬就OK,太方便了,不给猫眼开锁留可乘之机。

锁门后下压外把手只会空转,不会开锁。

密码开锁。轻触密码键盘的任意位置,白色密码键盘亮起,输入密码,下压把手即可开锁。为了演示方便俺设置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密码:123456。

OJJ X1智能指纹锁支持16位虚位密码功能,也就是说为了防偷窥或带朋友回家的时候,您可以虚晃一枪,在真正的密码之前或之后胡乱按一通数字,只要中间连续输入了正确的6位密码,门锁仍然可以正常打开,但旁观者就蒙圈了,根本看不明白你按的是啥。上图就是在瞎按了一串数字后才输入的正确密码123456,当然在正确密码前后都是支持虚位密码的,也就是说在123456后面再瞎按几个数字也是可以滴,只要保证一串输入里包含连续的正确密码就可以。

手机开锁。

在米家APP里添加设备、家居安防、找到OJJ X1智能指纹锁,并且将其发送到桌面为快捷方式,可以一键进入开锁界面,期间还可以插入一级密码保护程序,这样即使别人拿到了你的手机也是无法开锁的。上图使用的是手机的面容解锁功能,更方便快捷。如果不嫌麻烦还可以再多使用个第三方的程序锁来增加安全系数。所有的设置全部在手机上完成,并不需要像某些品牌要在门锁上按来按去的,更方便。手机开锁需要打开手机的蓝牙和网络(WIFI或数据流量)连接,说明书上说是要距门锁外面板一侧2米以内,实际上俺在屋里躺在床上,据门锁约5、6米的距离并且有墙壁阻隔也是可以滴。手机与门锁之间是蓝牙传输,并不依赖网络,这是物理隔离的安全保障,密码、指纹等信息也只是保存在锁上,并不在手机内,几乎是无法截获破解的。手机需要打开网络连接是为了APP联网,否则APP找不到门锁。

米家设备还可以共享给家人,点击设备共享后输入对方的米家ID或注册了米家ID的手机号、邮箱,然后家人打开自己手机的米家APP即可看到共享邀请,点击接受即可。

这是俺老婆手机上的米家APP,这样她也能使用手机来开锁了。

在手机上还可以给访客发放临时一次性密码,能快捷的通过微信、QQ、短信等方式发送到对方手机上,避免客人久等。还可以给保姆设置一个周期性、有时间的限制的单独密码,不过俺家穷,请不起保姆,也就没有试了。

使用蓝牙网关可以实现更多的智能联动、远程实时提醒等功能,APP内都有详尽的指导说明,也很简单,一看就懂,就不在这多啰嗦了。

密码键盘是RGBW四色的,这是在按下内面板电池仓内的配置按钮等待连接手机时拍下的。在APP内可以设置开锁密码、录入指纹,查看开锁记录等丰富功能。开锁是键盘会亮绿灯,上锁时亮蓝灯,密码或指纹错误亮红灯,并且伴随有语音或音效提示。连续密码或指纹输入错误到限定次数或暴力撬锁时会有报警音并锁定,使用蓝牙网关可以联动其它智能设备记录并报警。

五、简单拆解

下面进入喜闻乐见的拆解环节,不然等装好后就看不到里面什么样子了,未免是个遗憾。

面板背面有张较为厚实的硅胶垫,有定位胶钉,先拿掉它,露出金属底板。

内面板内部比较简单,它只提供一个电池盒和一个设备配置按钮用电缆连接至外面板,以及蓝牙模组和蓝牙天线(独立软性印刷线路板+IPEX带镀金端子连接线)。剩下的就是转把等纯机械机构了,没啥好看头,所以就不拆了。主要是看看外面板。外面板的镀锌钢板可以防锈,上图中间位置是手柄转轴孔,右侧是锁芯安装孔,左侧是电缆引出孔。数了下一共有7颗螺丝固定,其中一颗螺丝在左端那个印着7字的防拆小圆胶贴下。

拆下金属底板,露出内部真容。从左至右依次是一块黑色的PCBA主板、转轴、离合器、电磁驱动机构、锁孔、应急供电接口、发声板。

金属底板厚度为2mm。

外壳厚度约为2.5mm。

主板全貌,工艺精致,排线、电缆都防护到位,一枚松下小锂电用于记忆数据。电池固定在插座上、触点镀金(而没有用成本低廉的热缩套+飞线)。PCBA涂了一层三防漆,可以起到防潮、加强绝缘等防护作用。

整块主板的核心是这枚MCU:EFM32GG230F512 ,来自Energy Micro(美国芯科科技Silicon Labs)的32位、48MHz、512KB FLASH 高性能低功耗32位嵌入式微处理器。其它的还有闪存、电源管理芯片、安全加密芯片等,就不一一分析了,作为普通用户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

中间转把轴座,内置有限位卡钉和轴承,右侧黑色塑料盒是独立离合器模组。根据官方介绍,OJJ X1使用德国双轴承结构设计,每天下压把手开门30次以上,都可以保证把手使用10年不下垂。

轴孔内可见一条指纹识别单元的数据连接线。电磁铁有加强屏蔽防护罩,可以隔绝电磁干扰,避免受到“小黑盒”的恶意攻击破解。

电磁铁驱动离合器动作图解。

右侧是应急电源接口板板上还有一颗微动按键,用于应急重启。旁边的小黑盒子是发音单元扬声器及腔体,没啥好说的,里面也没啥玩意。报警音量有点不够大,不够响亮刺耳,可能是考虑到多数人居住环境,怕误操作和孩子玩耍引发报警干扰其他人正常生活,如果仅作为提示音还是蛮合适的,柔和悦耳。窃贼破坏发声孔和电源孔也没啥用,这个部分与中轴之间还有一条加强筋隔离带,并且间距较远也较难下手。产品结构了解得差不多了,心里也托底儿了,下一步就是实际安装了。

六、实战安装

OJJ智能指纹锁X1提供全国免费上门安装服务,但由于临近年关,业务比较繁忙,预约起来比较费劲,官方客服态度倒是不错,来了好几遍电话,反复沟通确认地址,说尽快联系师傅上门,但也有可能会要等到年后才能安装。俺寻思着这把锁已经被俺剖析的基本较为透彻了,有了前面的演习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安装难度不大,该是自己一试身手的时候了!说干就干,先来看看俺家原来的门锁:

外面板是酱婶滴,好像是飞云牌滴吧,当年也算是比较不错的牌子了。

内面板和侧边条。不同于标准锁体的原装侧边条,需要定制。

锁扣板,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基本不需要动,还能省点事。

拧掉内面板的两颗螺丝即可拆下内外面板了。原来的面板衬垫是硬塑材质,看起来已经有些老化了。

之前没有仔细看过,侧边条已经有点变形了。

拆下外面板,露出锁芯。老锁芯比较长,露在门板外面一截,与外面板平齐。

拆掉侧边条上的几颗螺丝,取出锁体,露出天地锁链结杆,锁体上的天地钩即是挂在这两个孔中的。

对比一下新旧锁体,这是拆掉侧边条的样子,规格均为标准6068锁体,细节稍有不同。

相比之下旧锁体粗糙多了。

外尺寸基本一致,最大的区别是斜舌的不同。

拆开看看,这也太简陋了.......

看看新的,是不是精致漂亮许多呢。

俺滴设想是调换一下斜舌,这样的话侧边条就可以不用换了,因为新的侧边条由于俺测量不认真造成上下两个安装孔位置有些许偏差,安装时将会有一点麻烦。

结果发现两个斜舌规格上有些差异,更换后不能正常工作,只好再换回来恢复原样。

旧锁芯,真的好长啊。新锁芯由于不需要室内用钥匙开锁,所以短很多。旧钥匙也很LOW,A级锁芯,妥妥滴锡纸大法秒开,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作案工具:小电磨用来给门板上面板螺丝安装孔稍微朝下一点的位置扩下孔,以便穿入内外面板链接电缆,除此以外别的孔位都完美兼容。小动X2电动螺丝刀,拧长螺丝特省劲,赞一个。小锉刀用于修整新侧边条螺丝固定孔位,很厚的不锈钢材质,俺滴家什都是微型滴,不是锁匠用的那些重型装备,虽说稍费点力倒也不难。小扳手用于紧固面板连接钢柱,用老虎钳也是可以滴。就这几样,别滴就啥也不需要了。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之后完美收工!内面板,雅黑细磨砂质感,简洁大气,低调耐脏。下面这颗螺丝孔位还缺少一个胶塞。

外面板。

锁孔比较深,好处是可能会给技术开锁带来一点难度吧,不便于施展工具。

钥匙要插得较深,这也是钥匙使用折叠设计的原因。

七、最后总结

OJJ智能门锁 X1是中国智能锁领军品牌“Loock鹿客”全新推出的互联网品牌,OJJ智能门锁 X1是鹿客首款千元智能锁产品,也是小米生态链首款千元智能门锁,但鹿客保持了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要求。外观上,OJJ X1由多次获得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等世界级工业设计大奖的鹿客团队操刀,延续了鹿客的极简设计风格和同心圆设计语言,保证了其时尚感足以吊打其他千元智能锁。使用体验上,OJJ X1创造性地将指纹识别模块无缝融入门把手之上,轻松实现隐形指纹一步开门,从此告别传统指纹锁较为繁琐的三步开门。安全性能上,不仅采用了直插芯C级锁芯(C级锁芯同样也是最高安全等级),也有实时远程提醒和安全报警、米家定制金融级独立芯片加密、“小黑盒”线圈电磁攻击防护、16位虚位密码、防猫眼撬锁等全方位安全防护,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能。此外,OJJ X1还采用了双轴承工艺和更为耐磨的材质,更坚固耐用,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
产品优点:⊙联动米家智能设备,一个APP管全家⊙活体指纹识别,金融级别加密⊙四种开锁方式⊙六重安全保障
年关将至,做好防盗很重要,看到这些开锁神器,再想想俺那把老锁,真是细思恐极啊,趁早换了吧,早用早享受!

end

网友:
指纹锁很是不错,不知对高压反映如何

网友:
昨天还帮同事抢小米来着,不过没抢到

网友:
高科技看着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防盗科技。

网友:
做工看起来非常不错,谢谢楼主的示范贴

网友:
要改零件确实比较费力了

网友:
照片拍得真好

网友:
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安防级别和机械锁一样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门后下压外把手不会开门,下压内把手可以解锁开门;上抬内、外把手都可以快速弹出方舌加锁(俗称“反锁 ...

相对其他品牌,这款智能指纹锁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测试一下强磁场会不会死机

网友:
认真发帖,好多动图

网友:
米家那个 锁芯好像带线.内置离合.而且好像有个带感应的小锁舌..
我的霸王锁体.米家没有
ojj好像直接换面板.锁体不冲突就可以继续用原来的

网友:
看了楼主几片评测,都非常细致、深入
市面上类似的智能锁很多,主要功能都相近。鹿客胜在小米生态链,还有做工精良,细节之处人性化

网友:
希望已经能防特斯拉了

网友:
看截图
看看你

网友:
楼主会玩,这个笼子的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