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无线门铃声音故障

楼主(2019-02-20):
这个无线门铃发射器和接收器还能工作。就是声音不对,像是电压不足,软不邋遢的声音也小。
初步认为是音乐IC坏了。

先拆了请各位看看,指点一下。

就是这货

反面 接收器是插在220V电源上的

侧面 一个拨动开关,一面是 致爱丽丝,另一面是叮咚

两个SN号相同

接收器里面的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侧面照一张

打开发射器

全拆开

发射器的IC

end

网友:
蓝色的阻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一定要修的话也可以, 音乐ic 某宝有几块钱包邮的,
引脚完全一致的可能难找, 任意找一款, 只要有确定你的板子上音乐IC的电源,喇叭,触发分别对应什么脚位, 飞几根线即可。

网友:
这设计,喇叭是最大的功耗,你先把供电解决,能响多数不是音乐片的问题。

网友(2020-07-15):
应该是喇叭供电问题了,才几个分立件认真查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