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七彩虹DQCH01锂电池包

楼主(2019-02-20):
买了三个二手锂电池准备组个3串10并12v的电瓶。先拆一个看看。

网友:
二手的很难质量一致的

网友:
塑胶诈药包啊

网友:
电瓶车不用动力电?

网友:
我就好奇 这个电池干什么用的 七彩虹还出电池吗

网友:
最好借一个测试仪,分选一下电池容量,挑出一致性好的一组,然后做电池组。顺便保护板上可以用热风焊台,拆点mos管。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在某鱼也买了一个
不知道足不足容

网友:
我也拆开看了一下,做工还可以,输出是可控的.
看线材、航插、MOS、镍片等,应该能大电流输出,买回来时电池电压还比较平衡,但是只有3.5V左右,电显2格电,从这个状态用充电器差不多冲进去6~7Ah左右,也不知道准不准。另外,从标贴看,可能是4.35V的电池。

网友:
看起来像是全新的,折腾电芯可得小心呀

网友:
这个 88RMB 不是说全新吗 单体5000

网友:
8块8一片!看内阻了

网友:
开心醉清风的

网友:
3串 线比较少  可以搞个平衡冲

网友:
那蜂鸣器是低压报警?

网友:
这种电芯价格再便宜点就更好

网友:
看板子是带平衡充电功能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觉得你们很棒,很会挑二手的货,而且还是选的很好的那种

网友:
控制板做工真不错,电池看样子还行,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用来做手机移动电源爽歪歪。。。。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 能不能启动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