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小太阳取暖器加可控硅调压器,做到无级调温

楼主(2019-02-20):
网购的可控硅调压板,11块包邮,个头不小,担心放不下。
4000w的,

先把壳子撸掉再说。
输入有个保险管。

主角就是它吧BAT41600B。

一个500K的电位器。

整体做工还行。

背面光秃秃,线路采用双面布板。

个头太大,小太阳底座放不进去,先拆掉电位器。

把电位器移动到中间位置,又不影响其他线路。

小板刚好能安装在电机座边。

开始是把可控硅小板接在高温档,没想到高温档和低温档是并联的,
安装好后,最低温温度不受控制。

后来就把可控硅小板接到摇头开关上,取消掉摇头功能,
反正那功能不太适应,主要是摇摆的角度太小。

安装好后的样子。
相当于并联了一个可控硅控制板,
原来的开关继续有效。
听说这玩意对电网有影响,保留原来的开关有必要。

现在可以做到无级调温,耗电量可以从几十瓦到1000多瓦控制。

全部安装好后的样子,尽量不破坏原有的东西。

最后给大家上一盘今晚做的鱼。

网友:
这功率 足够了

网友A:
我也改过一个,直接把二极管去掉,控制板直接接在二级管位置,低档可以无极调温,高档不变,就算可控硅挂了,高档也不受影响,还是可以用!

网友:
隔壁一乐王老板那儿的买的?

网友:
要是电位器带开关的就好了

网友:
你的是直接改进小太阳里的,我的直接用电动车充电器盒子安装的外接插座一个,放在电脑桌上面调温,夏天不用小太阳的时候可以调风扇,有时候在家吃烧烤还能调鼓风机的风力。

网友:
可以无极调温了

网友:
这个控制电热毯可不可以

网友:
想买个也改装下,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改动。

网友:
在密闭的空间可控硅散热不好,功率选大点永远是对的!
要多热都可以调节···还节能省电···爽歪歪!

网友:
哪里买的,给个连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过一个,直接把二极管去掉,控制板直接接在二级管位置,低档可以无极调温,高档不变,就算可控硅挂了 ...

这做法不错,高档位时候没有可可控硅的损耗,上电可以利用可控硅预热发热丝减少发热丝冷态冲击电流。
赞一个!

网友:
搜了下,带外壳的要21.3了
楼主来个关键字看看

网友:
这条鱼是用小太阳烤的吗?

网友B(2020-02-15):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过一个,直接把二极管去掉,控制板直接接在二级管位置,低档可以无极调温,高档不变,就算可控硅挂了 ...

我也用你的办法,正常调温,但是有“滋滋”声,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你的办法,正常调温,但是有“滋滋”声,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改善? ...

我的没有声音,你买的多大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你的办法,正常调温,但是有“滋滋”声,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改善? ...

我买的这种4000w的才11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