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STM32F103 GPIO

楼主(2019-02-20):
前言:刚开始用STM32单片机,在此处做个总结,如果有问题或建议欢迎提出
下面讲解下配置GPIO步骤(使用库函数)

1:GPIO 宏定义
#define PORT_IR                   GPIOA
#define PORT_LED                  GPIOB

#define PIN_LED_HIGH              GPIO_Pin_11
#define PIN_LED                   GPIO_Pin_12

#define PIN_KEY                   GPIO_Pin_0
#define PIN_KEY_SET               GPIO_Pin_1

#define KEY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define KEY_SE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PIN_KEY_SET)

2:使能GPIO时钟,及APB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 ENABLE);
3:声明一个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4:选择要设置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IR_LOW | PIN_IR_HIGH;                            //引脚
5:设置GPIO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频率(50M)
6:设置GPIO输入或输出类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出类型(推挽式输出)
        或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7:调用GPIO初始化函数
        GPIO_Init(PORT_IR,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已完成,下面是如何在程序里面使用IO
IO输出:GPIO_ResetBits(PORT_LED,PIN_LED_HIGH);
              GPIO_SetBits(PORT_LED,PIN_LED_HIGH);
IO输入:
if(KEY_SET)
{
}

网友:
也是准备学习STM32,支持支持!

网友:
撸撸袖子干他娘的寄存器

网友:
只用汇编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
习惯了寄存器,感觉 也没必要用 库开发。。

库 是学习使用寄存器开发很好的辅助工具。

网友:
STM32CUBEMX是个好工具,简单应用设置几下就搭建好整个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