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顺手修个小电扇。

楼主(2019-02-20):
为何叫顺手修个小电扇呢?
是因为下午我在改小太阳取暖器的时候,
姥姥看见我在捣鼓东西,就说家里的电商不转了,能不能修。
(重庆叫姑姑为姥姥,而不是北方的外婆叫姥姥)
那就拿来呗。
自从撸了这个39元的双速手钻,拆螺丝的速度快多了。
拆开就发现电机太紧,靠它那点电流根本就转不了。

启动=电容没坏。

拆开电机,

毛毡里面一点油都没有了。

中间的轴也有点污渍,导致轴卡得太紧。

家里常备的化油器清洗剂,一喷就ok。

最后再上点面包车没加完的机油。

装机复活。

修好一件东西,心里美滋滋。

网友:
我看好多点击都是里面卡了,然后他们居然往里面加清油。。。。。

网友:
这种 毛毡的久了就缠住

网友:
电机抱轴,我家里零几年的美的转页风扇也经常这样,第一档起不来,被家人开了最高档最后烧断线圈。

网友A:
在四川重庆一带,可作为娘娘作为对父辈中女性的称呼,如婶婶、姑姑、阿姨、姨母、舅母都可称作娘娘(繁体字嬢嬢)。

网友:
我家那台不转灌点缝纫机油就满血复活。电机根本不用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四川重庆一带,可作为娘娘作为对父辈中女性的称呼,如婶婶、姑姑、阿姨、姨母、舅母都可称作娘娘(繁体字 ...

对头 ,我们这边确实是衡水兄这样说的那样,基本上娘娘就能称呼很多女性长辈了。楼主称和姥姥我确实没听到谁这样叫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四川重庆一带,可作为娘娘作为对父辈中女性的称呼,如婶婶、姑姑、阿姨、姨母、舅母都可称作娘娘(繁体字 ...

这个发音是平声,也就是一声。就是阿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 ,我们这边确实是衡水兄这样说的那样,基本上娘娘就能称呼很多女性长辈了。楼主称和姥姥我确实没听 ...

华夏地方大,叫长辈确实叫法很奇特,以前看过一本书,其中有一篇说,文革时上山下乡,,有一女青年下放到某农村,人家男主人说,你跟我哥睡,这位女青年大囧,后来才知道,他们那里管姐叫哥。
又有,李元霸管李渊叫哥,(管爹叫哥的不多见吧?)
木兰辞里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胸(这是女扮男装的先决条件啊)管爹叫爷,
看CCTV10,曾经演过的两季的《隐蔽战线》好像两度提到张露萍的红色电台案,其中提到张露萍被捕前,回到自己军阀父亲家中,家里的小侄子(还是外甥啊)管她叫嬢嬢。

网友:
双速手钻真值啊!

网友C:
这么加机油顶不了一个夏天又抱死,根治得换滚珠轴承电机或大改换个无刷直流电机电钻我也有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加机油顶不了一个夏天又抱死,根治得换滚珠轴承电机或大改换个无刷直流电机电钻我也有 ...

拆开彻底清理加足了机油用一个夏天没事多了不知道(我就是这么弄的过了一个夏天目前还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