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3C3100交换机5V3A电源修复

楼主(2019-02-20):
淘到一部华三3100交换机,电源灯不亮,端口灯均不亮,怀疑电源部分不工作,拆机后检测没有5伏输出。

楼主:
参考借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4553 这帖子,修复了2块 5V3A开关电源。原件外观没有明显受损,3843电路7脚7伏左右,达不到8.5伏, 8脚0.3伏,检测供电电容,启动电阻均未见异常。壁纸刀切断原3843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A:
3842很少坏的,大部分电源都是是电容先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2很少坏的,大部分电源都是是电容先挂

对 我几个充电器 还有电源都是电容挂掉换电容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很少坏的,大部分电源都是是电容先挂

2块电源,另一个是450V高压电容和直流16伏电容怀孕加上3843损坏。

网友(2020-07-31):
学习了,手头正好有一样的板子,决定自己修一下

网友(2021-04-25):
相同设备对调电源测试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