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论坛修电视的大侠,解码主板和液晶屏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9-02-20):
蓝色板子是我自己的55u2主板,解码芯片是6a828。
绿色板子是酷开55N2的主板,解码芯片是6a838。

如果主板电源针脚定义一样,还有链接屏幕的LVDS排线也一样,是不是就能对换上去。

LVDS接口定义就像USB接口,应该是通用标准吧?(没接触过这些玩意,随便百度了一下)
待机键和红外线插口

我就想把55n2的主板换到我自己的55u2电视上去。

网友A:
一般不能直接连接,需要屏驱动的;当然假如原来两台机屏是一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换了。

屏驱动主要是用来调校,驱动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屏的细微差异的。
当然有的主板固件里面自带屏参调节,用于适合不同的屏,那么换屏后,只要进入工厂模式,调节屏参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的海信电视进入工程模式,里面还有个屏幕固件版本。应该是对应屏驱动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直接连接,需要屏驱动的;当然假如原来两台机屏是一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换了。

屏驱动主要是用来调 ...

酷开的工程模式有屏参调节,看不懂,没感瞎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酷开的工程模式有屏参调节,看不懂,没感瞎搞。

4K屏驱动差异很大的,可以说主板有硬件差异,不是软件能解决的。

网友:
试过不同品牌 32寸电视互唤成功 但是 没有深度测试 就是点亮了  互换应该行但是 LED高压部分电压输出要对好

网友:
分辨率一样 接口都是by one 或lvds是能兑换的  但是换了之后  颜色可能就不是那么对了  这个就好比万能驱动板能点亮  但颜色就不一定好了

网友(2019-04-26):
屏参,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我也有屏幕想改,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