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华为荣耀笔记本换系统,酷睿8代CPU安装win10

楼主(2019-02-20):
下午一个老客户来店里说要换系统,直接开干上图图片也不知道如何旋转,将就看吧,这是外观

预装的win10.没仔细看那个版本,右下角intel的标识,CORE i5 8代,I5后缀U版本

备份桌面的资料。直接重启装系统,先进BIOS看看

BIOS也是按F2,中规中矩

首先一般比较新的机器,我都直接去找Secure BOOT,一般情况下是Enable开启的,要重装系统需要改为Disable

保存插入U盘,选择从U盘启动,进PE,这里不同于其他品牌电脑可以调整启动顺序

再次保存重启,从U盘启动。开机Logo

进PE。

习惯了itsky的启动PE,顺手

查看下分区表,现在稍微新的机器都是GUID分区表,切记不要改为mbr,默认就好

因为资料已经备份,C盘直接格式化,当然也可以在EIX系统安装这里勾选格式化选项一步到位,
因为习惯了在这里格式化,

打开EIX系统安装,选择系统安装位置,和镜像所在的位置,全程傻瓜式,很好用的PE

很快就Ghost完,

这里选择手动重启是有原因的,因为网上好多封装的系统有推广软件和绑定主页很是烦人
直接进系统安装的位置C盘看看

直接删除soft开头的文件夹,里面都是一些推广的软件,有的人装完系统桌面多出一大堆的软件,这个
有很大的关系,当然pe也会有捆绑,
删完重启前记得uefi修复下引导,很重要,否则有的机器会不引导

pe自带了uefi修复引导,按照提示操作即可,挂载esp盘符,修复即可

修复完成就可以重启了,这时候还是进下BIOS,因为机器自身的Sandisk硬盘被Disable了,改为Enable保存重启即可

下面就是全程自动化,无人值守,ghost就是这点好处啊

开始扫描硬件,安装驱动

安装常见的库和office2010,接下来就是大诗人小娜登场了

好了,进桌面

看看设备管理器和属性配置

驱动不齐,type-c转网络连网驱动精灵打驱动

其实到最后还是不完美的,有一个指纹识别的驱动愣是打不上,度娘了好久有的说要升级win10的版本,反正也是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客户说赶时间这个功能无所谓,最后作罢
如果有坛友遇到,并完美解决了请多多交流完善下,感谢

网友A:
现在8代CPU的核显驱动放出来了?还是有独显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8代CPU的核显驱动放出来了?还是有独显的芯片

这是win10 不是win7

网友:
iqi的恢复引导工具很好用,一键全自动

网友:
现成的备份分区,恢复一下就是了。

网友B:
这个pe是啥版本的?

网友:
EIX2里可以直接完成后面的修复UEFI启动工作

网友:
图片调整下就更好了;bios可以改为中文;secure boot可以开启;ghost系统经过精简等加工所以最好原版win10.或者自己动手封装一个,itsky的u启通你都用了,该论坛有许多封装教程。

网友:
win10装完系统就可以不管了,只要联网驱动都会自动安装的
现在主要是为了数字激活 ,其他无意义

网友:
bios改为中文大家看得更清楚

网友C:
指纹无效   系统是不是用的administrator账户,新建个账户试试。

网友:
还没装过win10。。。和win7区别大不大?

网友D:
搞不懂,有正版Win10换个盗版Win10干啥?
还把SecureBoot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e是啥版本的?

优启通
上网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尽量还是不用精简过的系统!

网友:
推荐“专注于win7”,基本就是纯净版,只是收藏夹会有网页推广,主页有更改,不过都是可以删除修改的,没有流氓绑定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有正版Win10换个盗版Win10干啥?
还把SecureBoot关了。。。

兄弟不要极端。混口饭吃哪来的那么多的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纹无效   系统是不是用的administrator账户,新建个账户试试。

这还是驱动的问题,度娘有这块的解决方法,客户急着要也不在乎指纹功能,所以就拿走了

网友:
还要这么麻烦的啊

网友:
电脑店基本操作。。。自己用肯定装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