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单位新增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楼主(2019-02-21):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5).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1).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2).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5).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4).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3).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4).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5).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1).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2).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3).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4).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3).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jpg

楼主: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9).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8).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7).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5).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6).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5).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20).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10).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9).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5).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6).jpg 油浸湿电力变压器 (8).jpg

网友:
看见个 跟手表一样的带表轴的东西,拆下表轴给老铁他们手表按上

网友A:
去年夏天一个变压器被雷劈着火了,下大雨都没能浇灭了。

网友:
S11-400的变压器,功率不大,一般厂区使用

网友B:
里面的由是好东西,这玩意单位的院子里有个差不多,新旧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夏天一个变压器被雷劈着火了,下大雨都没能浇灭了。

里面是油,当然大雨浇不灭了

网友:
不算大啊,这个厂比较小,如果比较大的厂,一般用双变了,单变最大户外双杆我用过630KVA的。。还大的只能放房间内了,太重了

网友C:
接触面是毛糙的,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由是好东西,这玩意单位的院子里有个差不多,新旧两个。

那油有毒,不要随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触面是毛糙的,有什么讲究吗

工业化产品,给你精抛光-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化产品,给你精抛光-成本?

我还以为是有啥高大上的原因

网友E:
变压器用不锈钢螺丝会亏本吗?都9102年了。室外电力设备还用普通螺丝,没上杆就长锈了。厉害了我的国。

网友:
还以为很大呐你,一般般啊

网友:
这个改点焊机不错

网友F:
400kva的还不弄个干式的呀
我们1600的都是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用不锈钢螺丝会亏本吗?都9102年了。室外电力设备还用普通螺丝,没上杆就长锈了。厉害了我的国。 ...

不锈钢不适合这个用途。电阻率大是一方面。和铜搭配在一起就会有电化学腐蚀。出线柱,接线端子基本都是铜镀锡。钢件热镀锌,室外环境耐腐蚀不比不锈钢差。有盐雾的话,不锈钢更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kva的还不弄个干式的呀
我们1600的都是干的了

干式的成本高吧。不过维护工作量小。还不会爆炸起火。室外装的话还是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