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看看我的zt109输出的方波,尖峰时刻不少啊

楼主(2019-02-21):
看看众仪的zt109输出方波形态怎么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是5K最高频率输出,看似不错

实际上有很多尖峰时刻

500hz下

50hz就更明显了

5khz的放大,升降沿倒是不错

就是有毛刺,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坛友的众仪M1表,没有尖峰,但是升降沿陡峭程度不行

看看500hz的FFT,成分似乎不是很纯净啊

5khz似乎还好些

5k基频和3倍频,比较准确

5k基频和5倍频

看来众仪厂家前期产品输出方波有尖峰,后来产品做了滤波改进了
但是这样处理似乎不是很完美的方案啊

网友A:
赞你,不停的拿表出来折腾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你,不停的拿表出来折腾学习!

哈哈,不然拿什么来发帖呢

网友B:
謝謝分享,感觉买表的钱都快赚回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感觉买表的钱都快赚回来咯.

哈哈,你说的倒是个办法啊

网友C:
看频率是谐波而已,倍频三倍频一类的,阻抗可能不对,所以有反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频率是谐波而已,倍频三倍频一类的,阻抗可能不对,所以有反射而已。

这么低的频率,也会有影响吗

网友D:
人奸又搞科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奸又搞科研了

哈哈,不敢。专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敢。专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肯定不是阻抗不匹配的驻波反射,阻抗不匹配使波形上沿产生振铃过冲,每个周期都规律性的,你这个看着不规律位置也随机的,而且多个尖峰,你没展开波形无法判断是不是叠加的干扰

网友:
众仪就买了个C1玩玩止步,玩具表定位,以后不会再考虑了

网友:
学习一下新知识

网友E:
我想买这个的,好像参数比你说的那个好一点。。。也是一直在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买这个的,好像参数比你说的那个好一点。。。也是一直在犹豫

哈哈,专家买的就是这个,后来好像换了,不知为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专家买的就是这个,后来好像换了,不知为啥

他换成什么了 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换成什么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哈哈,这两个似乎也差不多,你说区别在哪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哈哈,这两个似乎也差不多,你说区别在哪里啊

最小范围好像不一样一个是1μHz  一个是0.01μ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小范围好像不一样一个是1μHz  一个是0.01μHz

哈哈,那么低的频率似乎没用,当定时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么低的频率似乎没用,当定时器啊

那其他的区别我暂时也看不出来。。。。请教下人艰同学,示波器测谐波应该怎么测,比如说我要测40MHz有源晶振的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其他的区别我暂时也看不出来。。。。请教下人艰同学,示波器测谐波应该怎么测,比如说我要测40MHz有源晶 ...

哈哈,那得多高频率啊,而且你的看似应该谐波含量很少的,不好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