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帮同事更换电暖灯换灯管

楼主(2019-02-21):
『X拆解』帮同事更换电暖灯换灯管
今天不拆车充了。拆个暖光灯,很老式了,反光碗上锈迹斑斑。并且有被接线过,接的线不太靠谱,都硬化发黑了。

该重新接的就重新接。

换的单灯管的功率,缩水了,标配是400瓦单根才对。

双灯管刚开启的功率。

双灯管开启稳定后的功率。

后来用多粗芯的线,拧在暖光灯管上。

最后装好还同事了,收了灯管的成本费。。

网友:
这个灯管的功率可以呀,又可以取暖了

网友:
这个样了还修,

网友:
这玩意耗电大户啊

网友:
安装有隐患

网友:
耗电大户,春节假期帮忙义务修了五个取暖器,没有配件,东拼西凑五台变三台,线材接触不好的地方都发热发硬,换新线重新压接拧到发热管,是个累活。

网友:
这种电线适合用压接的!

网友A:
这个昨天也有坛友修过

网友:
原机是单根400W,买到的配件有出入,在工地捡修过一个买了2根300W连线都换成2.5平的阻燃线+滑蜡管。

网友:
接线没用冷压端子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昨天也有坛友修过

是我修的,还好我那都是接插件的

网友:
灯管这样连接关键不可靠呀

网友:
有条件两个固定螺丝之间再加两个垫片,紧固导线安全一些。

网友:
外壳居然没碎。。。

网友:
再锈下去就要穿孔了

网友:
用暖风机强一点,发热温度没有这么高

网友:
线不耐热,都老化了

网友:
这300W的电暖管难道是指其发热量是400W?

楼主:
同事的,帮忙整呗。。

网友:
用铁佛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