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细拆(测)评N.Y.X QC3.0+PD的车充,原来是假冒货呀!

楼主(2019-02-21):
蹭热点,拆车充!
这个车充也是坛友送的,看介绍支持QC3.0和PD协议,到手一段时间了,得闲自然也要拆解看看
经坛友提醒,没想到这竟然是个假冒货!!!重新编辑一下,免得误导

先看看吧
外包装

主角

甚是小巧

俩口标记支持QC3.0+PD,忽悠人的

注册商标

参数

抠开面板

板子卡在壳子里面

很费力才撬出来

壳子里面做工还行

板子插件面全貌

正负输入极特写

输出口

带的指示灯

背面的电感电容
仔细看D+、D-什么都没接

这个痕迹应该是前主人给撬的
PS:确实不是偶撬的

板子背面

type-C口

看端口也是没数据引线的

DC-DC芯片用的看起来是至为芯科技的IP6503!!!
真货其内置功率MOS,输入电压范围是8V到32V,输出最大能提供18W,降压转换效率高至94%

但对照后面真货的应用电路,本来pin4、5脚是协议口,在这里pin5直接接输出端了
估计这是用其他降压芯片打成IP6503的

真货芯片的资料,供参考

应用电路

楼下测试

楼主:
看着不错,自然要测试一下.没type-C转接线,就测type-A口

空载电压

0.5A输出

1A

1.5A

2A

2.5A

3A
能看出有点线补的意思

睿登小绿表最大只能显示3A,看电子负载
电流最多到3.3A多点

用它充偶的魅蓝note6,电压还是只有5V
刚查了下魅族的快充是兼容QC2的,由此说明这个确实是假冒快充的

看到输出小板这里没焊好(插件面有连接)

两边都补焊一下,增强稳固和导电

最后全家福

经坛友指点,这车充确实是假冒快充的货色,实际只能5V充电

好在电流还算可以,5V亦能输出16W了
PS:听说去年闹得风风火火,咋偶就记不到了呢,看来真的是老了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A:
優秀文章,果然是IP的芯片,哈哈.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diy 6口的QC3.0多口充电器

网友:
好简单,PD是没办法了,车充输入电压才12V,怎么可能输出到20V

网友:
这个坛友拆过了也曝光过了,是假的快充

网友:
这个只支持5V充电,不支持QC3.0的

网友:
元首大人不厚道啊,拆伤了就赖给前主人......

网友:
这样的车充才NB,全协议兼容!

楼主:
测试结果已更新,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不错,自然要测试一下.没type-C转接线,就测type-A口

空载电压

你那个USB测试器是坛子撸的吧?什么型号?我想撸适用OPPO闪充的UM34,不知有没有,问了几次,没人回应。

网友:
这个还不错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元首你确认这个车充支持pd快充?看type c接口cc引脚啥也没接,应该是个假pd快充~

网友:
去年坛里都拆腻了,又是投诉又是退货啥的,我的商家直接给我10元东西不要了,其实作为普通充电功率还是够的,哪有啥pd哟

网友:
原来是IP的专用芯片方案,好像有不少的充电宝也是,多合一单芯片集中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優秀文章,果然是IP的芯片,哈哈.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diy 6口的QC3.0多口充电器 ...

看来你很熟悉车充吗
期待QC3.0多口充电器大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很熟悉车充吗
期待QC3.0多口充电器大作

第一版效果

正在搞第二版,跟几位坛友合作的哈哈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不错,自然要测试一下.没type-C转接线,就测type-A口

空载电压

这车充结构简单,负载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