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绿联4口USB2.0集线器

楼主(2019-02-21):
邻居淘汰的,拆开看看。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肯定也不错!

网友A:
加个电源口,改成多口充电器

网友B:
集线器真不敢用,电流不够或者有电涌,不是烧坏主板USB接口,就是烧坏插入的设备,最好的情况也是4个口只能识别一两个,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线器真不敢用,电流不够或者有电涌,不是烧坏主板USB接口,就是烧坏插入的设备,最好的情况也是4个口只能 ...

还有这现象?

网友:
家里用的就是这个线还没这个长

网友:
再买一根OTG线,可以试试手机插上键鼠,但有的HUB芯片可能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线器真不敢用,电流不够或者有电涌,不是烧坏主板USB接口,就是烧坏插入的设备,最好的情况也是4个口只能 ...

那是没用过好的,高端不会有问题

网友:
正牌杂牌的都试过,像飚王的可以用久一点,只是用着用着识别不了设备,有一个杂牌的用上两次就把我的鼠标烧了,有一个积分兑换回来的,用了几次就识别不了,搞得主板的USB接口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没用过好的,高端不会有问题

好吧,很高端的真没用过,只想节省一下键盘鼠标占用的接口,就没买特别好的。

网友:
如果那个电解换成固态 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源口,改成多口充电器

那个micro usb 不就是电源接口吗

网友D:
绿联数码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联数码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的确是这样,用过感觉不错。

网友(2021-02-09):
想不到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芯片,真复杂。

网友:
以前看过个帖子,说有个笔记本usb烧了,北桥芯片和cpu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