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放飞梦想~拆修电吉他功放音箱GT-15

楼主(2019-02-21):
春节有点小忙,泡坛子都少了,我都想死坛友们了。春节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传统节日了,穿新衣,放鞭炮,亲戚朋友聚一块,这不,大省城的亲戚也回来了,欢聚一堂之余,人在省城落地生根了,顺便把老家的一处租住的房子给退掉,那些个带不上省城的东东便交给我们处理了,我只对这个东东眼前一亮:

一个电吉它功放音箱GT-15,它的主人介绍,这是他读书时代的玩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是说贫穷限制了我的兴趣爱好,我要是早点(比如学生时代)有这东东,可能你只能在台下挥舞荧光棒看到我了(等到后来有钱买得起了却没有时间玩得起了)。

拿回家简单清理一下,插电,电源指示灯居然还能亮(见上图),马上试了一下,却没有声音。调节各种旋钮都没有作用:

好吧,这算是过年后第一拆。
这货背面是一块螺丝拧住的盖板:

把后盖板拆下:

初步看了一下,这是个使用变压器的电源,马上量一下变压器次级输出,果然无电压:

看来是变压器挂了,再细看一下,这是个采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上面无任何文字标识:

拆下来进一步确认,那螺丝受潮锈蚀厉害,拧不动,为了不破坏前面的网罩,只好把铁芯单独拆下了:

看着铁芯还挺新,本来想着如果只是次级断线了就拆开重绕的,谁知一测初级也断线了:

想换个变压器,先跑下电路确定用多大的电压的。这是电路板正面,很小的一块:

电路板背面:

正负对称电源的一对滤波电容:

末级采用的是TDA2030单管OCL电路:

这是类似的电路原理图,采用双18V:

前级采用4558D双运放:

这是极限参数,其中有一项输入电压为双15V的:

这是4558D内部电路和引脚图:

细看它是由桥式整流的总电压经过这两个在线实测约470殴限流电阻(标称560殴?)供电的:

我有一个双16V的OCL变压器:

个头却大了不少,电压能适用吗?

关键是他还送了一把这个,看来,梦想要起航了:

大神告诉我那变压器能不能用我就做梦去,啊,我居然有两个梦了,一个是数码梦,一个是这个梦。管它呢,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网友:
哈哈,看外表还行,里面这么破旧啊

网友:
里面真是惨烈呀!
就剩6M了

网友A:
不错,里面还凑合,动静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里面还凑合,动静不小吧

换上变压器,才知道能不能整出动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上变压器,才知道能不能整出动静。

能用的,也就是电压稍高点
不试怎么拔草、做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的,也就是电压稍高点
不试怎么拔草、做梦

TDA2030应该能用,就是不知那4558D运放能不能受得起那电压。主帖更新了它的供电电路。我就怕bo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TDA2030应该能用,就是不知那4558D运放能不能受得起那电压。主帖更新了它的供电电路。我就怕boom ...

哈哈,你不是老司机吗,还怕爆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不是老司机吗,还怕爆胎啊

越是老司机,越是知道小心驾驶……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越是老司机,越是知道小心驾驶……说多了都是泪。

哈哈,破音箱到处都是,坏了就坏了,有啥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破音箱到处都是,坏了就坏了,有啥可惜的

音箱我也不少,可是电吉它音箱,这是第一个,虽然不是什么高档玩意,但用来教小孩总可以吧?

网友:
原来变压器应该是输出12伏的。

网友:
换上应该没问题,4558也没那么脆弱。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能用,16V整流滤波后电压大约22V,双22V就超过TDA2030的极限电压了。可以考虑利用这个箱子,换一个功放板(也可以用车机的功放部分接成BTL),应该比2030好。

网友:
完全能用。。加负载后电压会在18V左右

网友D:
想看楼主的表演
我在下面挥舞荧光棒

网友:
这个梦想一定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看楼主的表演
我在下面挥舞荧光棒

我们想看楼主表演热血男儿-无敌凉快

网友:
这东西还有必要折腾?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分析透彻。变鸭器鸡蛋这么小,喇叭辣么大,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