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妙达mosta LT10BH3型号直接接12V2A不转

楼主(2019-02-21):
请教一个问题,我刚试了试,电钻直接接上12v  2A的电源不转,是什么原因,还是我的电钻拆坏了电机烧了?

网友:
调速的,慢加油门

网友:
先不说电钻的启动电流多大 就你这电源能不难达到1安都难说!

网友:
电源不给力,闲鱼或马宝弄个12V30A的就行了

网友:
10A以上电源试试

楼主:
哦那我马上买电池吧

网友:
有12V铅酸的话,先接上试试

网友:
你这是监控头电源吧这电流太小了

网友:
电机启动时候需要大电流

网友:
这个机子的电池还有一个检测脚的,10K电阻,忘记串正极还是负极了。自己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