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龙威可调电源,改LED数显

楼主(2019-02-21):
又是废品站捡来的,话说没事就要去看看,看到一台高频电焊机,眼前一亮,成色太差,赶紧找来螺丝刀当场拆开看看,可惜里面锈迹斑斑,放弃,没拍照,正好边上躺着一尸体,一看是台线性可调电源,仔细看下电压蛮高,有点兴趣,拿了一下太重,准备放弃又舍不得,主要看中电压高,还是线性的,又怕太老太重假如有问题修不好还是垃圾一个,再看看外壳不错,修不好就拆外壳用,所以就跟工人要了回来,熟人没花钱哦,之前要过很多东西都没花钱,所有什么都要有熟人,。。。赶紧抱回家开拆。

成色很差

保险丝没坏,有希望

变压器没坏,值了

电容都掉了

把电容焊上去

散热片整整

IC坏了,网购了几个

加LED表头,又简单串绕了一组线圈,随便绕的,不知道绕了几圈,大约十几圈

搭个直流桥

就放这里了

电压电位器改成多圈的,电流没改,因为电流比较小多圈没必要

电位器太长了,又切掉一节

最高可以调到90,哈哈,虚的

实际可以调到80几V,但是电流只有几百毫安,

这下有几个电源了,淘汰下面的这个自己改的,自己改的电源还是不太稳定,不好用

网友A:
这样的老货应该有点年头了吧。铁牛挺实在的,电路板就小家子气了些,放在八九十年代的话,倒也很不错了。
这么高的输出电压才用两只继电器,平均每档电压都有十几二十伏了,负载电流大些的话,发热会比较大吧。

网友:
可调电源还是要注重稳定才是硬道理,看到好多坛友改过去改过来,改可以,要么就好好改,很多都是将就,

网友:
看到一只牛

网友B:
我的可调也坏了,后来改过atx改过350w电源,自己也买过pcb焊接,都不理想,后来直接入手睿登8005和5020,拆恒流源变压器接睿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调也坏了,后来改过atx改过350w电源,自己也买过pcb焊接,都不理想,后来直接入手睿登8005和5020,拆 ...

我安泰信表头换过,原装的电源输出短路一次电流表坏了,现在直接换成4位显的

网友:
楼主数码电压、电流头哪里美化一下更好些,强迫症患者看着不爽

网友:
恭喜恭喜,绝对赚了,那大变压器加外壳,爽

网友:
这散热器也需要整理一下,看着别扭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可惜颜值太低了,买些高档化妆品美容美容。。。。。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老货应该有点年头了吧。铁牛挺实在的,电路板就小家子气了些,放在八九十年代的话,倒也很不错了。
...

太厉害了

网友:
要是我就买点pvc做个透明罩修复电流表,至于数字表可并联使用

网友:
外观再美化一下更好

网友:
改的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