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三宝SB972-B全自动充电器

楼主(2019-02-21):
这个充电器有20年了,一直没怎么用,电池充电充不满,十几二十分钟灯就灭了,长时间充效果也不好,只能有时当电源用,因为有三挡电压输出,请教各位,三挡电压对充电电压是否有影响?

网友:
当年先进的东西现在看来好简陋

网友:
好像之前也有个比这个更简易的,质量太差早用坏了!

网友A:
绕组切换电压,电压高的充电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组切换电压,电压高的充电快吧

不清楚,只是用3v给收音机充当过外接电源。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我也买过,只是调电压的旋钮没多久失灵,电池可以充电,但最好加倒计时插座。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我也有一个,不是全自动的,LM339只是起到到预定电压灭灯的功能,充其量就是个会灭灯的傻充,充电是利用固定的一组次级电压,调电压不会影响充电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我也有一个,不是全自动的,LM339只是起到到预定电压灭灯的功能,充其量就是个会灭灯的傻充,充 ...

谢谢了,没有标示充电电流,不好判断充电时间。

网友:
带转灯指示的傻充~

网友:
卧了个槽,居然用了一片LM339,但仍是个辣鸡,扔了吧。

网友:
我用的还好着呢。。。能灭灯的傻充。。。。灭灯后还有五十毫安的电流

网友:
当年的神器,家里现在还有2个

楼主:
为什么电池充电一会儿灯就灭?可能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2020-08-17):
只是个会灭灯的傻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