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优利德的售后点赞!UT71E恢复功力

楼主(2019-02-21):
都说数码之家有毒,前几年为折腾U盘偶尔找到了这论坛。结果不仅折腾上了U盘,其他的如电动工具、路由、万用表都中了毒,习惯了买东西先翻数码的帖子。
这不,去年想入手万用表,9205、33之类的炮灰表不考虑了。
刚好找咸鱼有人出71E,有点小问题,跟卖家了解过,不影响使用,关键是实惠,于是下单。

几天后到手即拆,成色一般般

拆开后,外壳

拨盘,有些磨损

主板背面

正面,还是硬芯

到手后发现除了卖家说的模拟条的问题,每次都得重新设置模拟条ON,设置也不能保存;屏幕有些词也不显示。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有些不舒服。
想起无论隔壁论坛还是本坛,优利德售后口碑相当不错。
于是想弄好它,便致电优利德售后。售后工程师很爽快叫寄过去,把故障现象以及其他要求描述清楚即可。
春节前寄去,过完年上班东西寄回来了。
维修单

想不到给换了屏,并且做了校准,关键是没有收费
开机,这回满屏正常显示

没用过葫芦克的表,不好对比。
但是,优利德的售后服务值得赞一个。
最后请教大家,手头现在有61E和71E,留哪个好?

网友:
没有用过71E,61E对我来说够用了

网友:
为优利德售后点赞!我的61E也是厂家免费维修的。为优利德点赞!

网友:
我的UT70B也是免费换了屏,自己放车里高温弄变色的,自己只出了寄出的运费,超赞的售后

网友:
61d路过,厂家免费修好,给他们点赞

网友:
优利德确实非常赞

网友:
这售后服务真不错

网友:
优利德的售后却实太给力了,所以我以后买表只考虑优利德。71E规格是比61E高的,但是你看转盘设计明显没有61E耐用,而且据说这货精度堪忧。算是设计不成功的鸡肋表吧

网友:
售后确实给力,谢谢分享,比胜利的强多了

网友:
这售后值得赞一个,不愧为大厂。

网友:
优利德售后这么给力?有空了把我的61e也翻出来问问。

网友(2019-06-16):
能给个售后服务电话号码吗

网友:
优利德售后挺不错的,以后也会考虑买

网友:
买了个示波器,优利德的比鼎阳的贵不少,因为优利德售后口碑不错,还是选了优利德.

网友:
选择UT就对了 售后宇宙无敌 人人皆知

网友(2019-10-05):
优力德国产里算是很不错的万用表生产商!售后维修无偿滴!

网友:
电话多少啊?表拆过还保修吗?没有保修卡保修吗?我的UT51改锂电正负极接错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网友A:
我的71D表笔座坏,打电话过去,说要换外壳,整套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1D表笔座坏,打电话过去,说要换外壳,整套120

你就报个校准,寄回去,维修部的工程师还是比较好说的,见有坏的,手头有配件就换了。
你报修表笔座售后那边当然会按报价表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