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LED灯泡要有拆灯小神器----PTC加热器

楼主(2019-02-21):
折腾LED灯泡要有拆灯小神器----PTC加热器,去年淘了两块PTC加热板,D了一个拿回家用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335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3357),今儿再D一个在单位用。。。。。。。
PTC小板正面

PTC小板背面

找来的立柱和螺丝

立柱是门锁里的配件

立柱是门锁里的配件一头丝一头扣

立柱和螺丝

找到一块大小合适的废电路板,当隔热层。去掉直插元件和碍事的IC与贴片

电路板正面

废的触摸式LED台灯座

台灯座底面

电路板上钻好眼,安装好立柱先比画比画

合家欢

安好电路板隔热层

电源开关归位

四个立柱归位

PTC小板归位

接上连接线,开关连线打上鼻子

小神器成品

另一个角度看小神器成品

通电测试----放上小LED灯盘

灯珠顺利取下

化锡测试----放一小段焊锡

化为锡珠

去LED灯珠测试

取下一小堆

灯珠测试----点亮

灯珠测试----点亮

没有指示灯不方便,又加了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电源

通电指示灯亮-----成功!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电路板反过来我觉得更好。

网友:
能当BGA焊台

网友B:
認真發帖,谢谢分享,做得挺漂亮.

网友C:
也有一块,未做任何修改,直接放在开关电源的外壳铁网上使用很方便!

网友:
高,按得实在是高

网友D:
这种加热板多少电压?220交流电?

网友E:
应该用四个沉孔螺丝,加热板与螺丝平齐,适用范围更广!

网友:
PTC加热板更换LED贴片,效果还不错。既然有合适的外壳,建议接地线,使用三项接线方法。

网友:
这个拆机灯珠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四个沉孔螺丝,加热板与螺丝平齐,适用范围更广!

原孔太大,必须加垫片。用沉头螺丝,须重新打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反过来我觉得更好。

开始是正面朝上,后来改成现在这样,反差大一点好看---纯属个人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反过来我觉得更好。

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認真發帖,谢谢分享,做得挺漂亮.

感谢鼓励,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块,未做任何修改,直接放在开关电源的外壳铁网上使用很方便!

简洁至上,挺好。

楼主:
比马家河高一点,没有高家庄高

楼主:
感谢鼓励。光顾着玩笑了,还没有感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加热板多少电压?220交流电?

我这块是~220V的,还有24V的没注意交流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打火机的路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9&extra=

感谢鼓励。看过大侠的帖子,打火机很不错,都加入购物车了,想起去年买了两块板子,又搁置了,以后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