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急停开关(复位开关)拆解

楼主(2019-02-21):
设备用复位开关K16-811-N,按下停机,旋转复位

旋转方向

一长开一长闭

规格参数

型号

手拧螺母,非常方便

拧下盖子

里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见

慢慢撬开屁股,出来一个弹簧,这个东西一般得小心

电气开关

另外一面是个平衡配置

拆的时候的样子

触点

压下去的样子

下触点闭合

平衡结构

里面不好拆,有一个塑料弹性元件

全家福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人老了,自锁机构看不明白了

网友:
这个属于必要但最不想用到的开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老了,自锁机构看不明白了

这事儿不能怪元首,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369,这得怪楼主为啥不多拍几张内部照片,靠猜确实烧脑

网友:
可以改装到新能源汽车里,万一巡航失灵可以一键断电,但是断电后刹车助力是个问题。

网友C:
请教,这开关,都用在什么地方?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开关,都用在什么地方?比如

设备上啊,电柜,控制箱,车床磨床。。

网友:
哈哈,看着好亲切,以前做采购老买这玩意儿,ABB、西门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儿不能怪元首,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369,这得怪楼主为啥不多拍几张内部照片,靠猜确实烧脑 ...

看不出来,里面是个塑料卡片

网友:
开关按下急停旋转复位工厂里机床都有这玩意。

网友:
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开关了!.

网友:
柴油发电机上都有这个按钮。
作用是按下按钮急停,送一个停机信号给控制板。右旋一次复位,恢复初始状态。

没拆过,但是可以想象出里面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