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两个杂交内存颗粒,怀疑拆机NAND颗粒的移动魔百盒M101

楼主(2019-02-21):
之前拆过移动其他型号的机顶盒,都是做工还不错的,但是有一批魔百盒M101用的内存是杂交的,EMMC或者NAND是拆机的,
这是几个以前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646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006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0375

下面就是两个后期出的M101,杂交拆机内存+拆机闪存
两个主板相同的,区别在于内存颗粒和闪存

这个还好,都用的三星,周期相同,这型号我拆了3个,有一个也是三星,但是周期不同

杂交的来了,金士顿加三星,说不定这颗粒就是从回收的DDR3内存条上拆的

CPU都是海思Hi3798

注意下面两图片的NAND,都是biwin的,但是颗粒外形封装不同
WiFi芯片都是螃蟹的8188ETV,也有其他品牌芯片的,但是大多是8188这个

下面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使用不同周期三星内存的那个,NAND却是东芝的

网友A:
最后一图 4G16和2G16 容量不一样可以混用吗?
真是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 4G16和2G16 容量不一样可以混用吗?
真是涨见识了!

你眼神挺好的,我还没注意型号呢,但是能用,能开机,估计固件里面做了特殊处理,如果刷第3方固件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

网友:
真的是拆机的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杂用的方式对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
拆机也没什么不好,只要质量过关,不然电子垃圾未来将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