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国产信号隔离模块,大连鑫飞XFPD-111D,1路4-20mA input,2路4-20mA output

楼主(2019-02-21):
刚才发了一个德国进口安全隔离栅:TURCK图尔克 MK31-11Ex0-Li: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3
想起还有个国产普通隔离模块索性一起拆了对比:国产的做工还是要差一点,但是用起来还是可以

主板上有个USB

左上角的USB接口

用USB线连上电脑,两个LED都亮了

木有驱动,估计需要专门的驱动和软件修改程序吧

网友:
国产的也不错啊

网友:
以前看到过这类产品。隔离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没准那个接口是TTL,虽然外观是USB

网友:
做工还不错,就看稳定性如何。

网友:
如果跟上面德国货比,,,单从PCB及元器件比要差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