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做设计的人买了一台电脑

楼主(2019-02-21):
三星128G固态+希捷1T
i7 8700+华硕Z370
p1000
16G*2

大概的配置
安装adobe系列软件,40秒装一个,之前自己用的电脑和这个一比真的是没得比啊
主机配置花了大概9000,大家说贵不贵

网友A:
不贵,p1000的显卡有点多余了,如果不做渲染的话。128g的固态有点小,软件装多了经常满

网友:
128G太小了点,建议上到500的

网友:
设计用的电脑,显卡要好,听说专业显卡很贵。
内存必须大~~

128G固态,最好换240G的,就多200块不到

网友:
搭车问一下:

1. 做视频后期处理的话,1060 6GB显卡怎样?
2. 哪个系统性能更适合?WIN10企业版?LTSC? 专业工作站版?

网友B:
做设计的,我所知道的。平面设计使用AI,PS。之类的。对显卡要求不是特别高。千元能搞定。运算需要CPU,缩略图需要大内存。最后需要一个一万多的显示器。普通显示器可能会偏色。专用显示器不会。这是8年前我见过的配置。

网友:
需要配一台运行Slidworks2016/2018的电脑,大家有什么推荐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的,我所知道的。平面设计使用AI,PS。之类的。对显卡要求不是特别高。千元能搞定。运算需要CPU,缩 ...

他是做视频的,需要渲染!
基本不做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贵,p1000的显卡有点多余了,如果不做渲染的话。128g的固态有点小,软件装多了经常满 ...

专门做渲染的,不是平面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做渲染的,不是平面设计

做渲染需要的是多线程,双路E5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做视频的,需要渲染!
基本不做平面的

做视频的UP主?那固态有点小了。做好的视频放在机械硬盘还差不多。正在制作的视频受硬盘影响会卡顿的。

网友:
做渲染为何不用锐龙的CPU?8700也就是R5 2600的水准,价格高将近一倍了。

网友C:
差不多是这个价,其实这套配置主板是性价比最低的,Z370可不便宜,入门的1400,贵的上到4000.
Adobe系列软件,40秒装一个??楼主装的是“绿色”版的?
现在Adobe的软件要装个Creative Cloud在里面下,它家的服务器可没那么快,下回来安装完至少也要5分钟左右,特别是AE,1920X这种级别的15分钟没得少的,装完了剩下的你懂的

网友:
土豪的钱不是钱,是毛。。随便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是这个价,其实这套配置主板是性价比最低的,Z370可不便宜,入门的1400,贵的上到4000.
Adobe系列软 ...

下载好的离线包,安装时候断网

网友:
这个配置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好的离线包,安装时候断网

那就是所以“绿色版”呗,正常安装的不可能这么快,就拿Photoshop CC2019来说,现在装完差不多1.2G,正常安装的几十秒钟内,能把全部的文件展开?几分钟我还信。我装一个PS差不多5分钟左右,AE是这里面最大的而且最慢的。

网友:
差距这么大的么?

大学的时候上课(老师讲的时候需要用protel),
有一回换了个教室,
启动软件的时间连之前的一半儿都不到!!!

网友D:
除了显卡,其他和我游戏机差不多啊,哈哈
个人感觉做视频渲染选择amdcpu会更多一点,比如2700之类的,整体可以做个3A系列主机。系统盘固态建议256,1t固态临时村资料,外加个2T~4T作为仓库盘,当然如果有nas也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显卡,其他和我游戏机差不多啊,哈哈
个人感觉做视频渲染选择amdcpu会更多一点,比如2700之类的 ...

n年前接触过amd,很是头疼,,家用玩玩还行,可是跑专业软件,用来赚钱的家伙,intel还是贵有会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