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VIVO XBF-01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19-02-21):
捡一只蓝牙耳机,能通电,但手机蓝牙配对不成功,拆开看看。
蓝牙耳机VIVO。白色按键是电源开关。

另一面。

型号XBF-01

充电口,不是Mini USB,也不是Micro USB,很像Mini-A插口。

摘下硅胶套,耳机。

耳机是卡扣设计没有胶,一抠就开了。

电路型号

将电路板翻个身,可以看到电池。两个按键是音量大小。

可能是充电控制电路。

翻开电池,话筒,好像是重新焊过?

全家福。

按电源键,可开机,红灯、蓝灯交替闪烁,应该是对码,打开手机(iphone 7p)蓝牙,没有配对成功(不知是坏的,还是手机不认)。

红灯状态。

长时间是蓝色闪灯(快闪2次停一下,估计是没配上对的原因)。

看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这种蓝牙耳机也用不了多少,没修理价值。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一般~

网友:
做工尚可,电池不行,容易鼓包

网友:
不能配对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A:
假的,正货 肯定会标注 特征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的,正货 肯定会标注 特征码的

看起来确实像山寨的,连LED指示灯都焊歪了,电路板很粗糙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确实像山寨的,连LED指示灯都焊歪了,电路板很粗糙的感觉。

看到芯片上的商标就基本定性了

网友:
起码小电池还能用

网友:
话说苹果机比较挑剔,安卓的估计能连上。木牙膏啦,绑定

网友:
谢谢分享。。。。请月老牵线搭桥配对。。。。。

网友:
话筒不错好像是镀金,可惜的是主控可能故障。现在的话有不少蓝牙立体声可以买。

网友:
这个主控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