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把松下投影机的灯泡拆下来,顺道拆了遥控器

楼主(2019-02-21):
今天把投影机的灯泡拆出来了,记得以前有个灯泡,结果看着不大一样啊,不知道能代换不

这是投影机,松下的一款长焦的投影机,一直也没动灯泡,拆出来看看

灯泡是这样的

看看投影机放灯泡的地方

黑乎乎的了

这是找的另外一个灯泡

大小上看着一样,就在、是这个灯泡屁股白色的地方小,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对比图
原灯泡线路靠在灯泡玻璃上,给高温烤的老化了

从灯泡上扒拉下来,线皮都裂了,里边铜丝都露出来了,也没换灯泡,还是这样又装回去了
顺道把灯泡时间和滤网时间都清零了,就当换了新的吧
顺道把遥控器拆了看看

没啥原件

就这样,这个遥控器电路板按键比外壳上多,外壳上没有出现的键是电脑2,HDMI,音量加,音量减和静音。

网友:
多少小时了?

楼主:
1700小时,亮度之类的都还不错

网友:
时间擦了,还能用一个时期。

网友A:
这灯有5000小时寿命呢!够你用的了,估计会先机器趴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有5000小时寿命呢!够你用的了,估计会先机器趴下。哈哈!

能使用到5000小时吗?单位的投影机一般接近3000小时时,亮度就不大行了,就都批量的换了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