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pavilion23一体电脑半高无线网卡改全高无线网卡

楼主(2019-02-21):
听说惠普电脑比较挑网卡,真的吗?
我是惠普pavilion23的一体机,2012年的机器,原机器有一个pcie的卡槽,但没有配网卡和天线。

淘宝上掏了一块惠普拆机无线网卡,结果还是不理想,动不动就掉信号,连网页都打不开,虽然有发送和接受数据,但是真让人抓狂。

换一个正常使用的联想电脑上的无线网卡,直接不能用,驱动也装了,就是不能用

再换了一个全高的无线网卡,还是不能用。。。

求大神推荐一个~~~~~~

网友A:
找USB无线网卡,很多

网友:
给顶一下吧,听说过联想和惠普之类的电脑好像是有啥白名单之类的东西。不过没用过这两个牌子的电脑,没遇见过。

网友B:
前几天刚好维修好一个从插口根部折断了的USB无线网卡,发现挺好使的

网友C:
首先确定你这机器有没有白名单,如果有白名单就必须选在白名单内的网卡型号,FRU也要符合机器品牌,深水宝买的时候记得联系店主确认一下。
个人建议能用pci-e的话,最好还是用pci-e的网卡,usb网卡带宽毕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你这机器有没有白名单,如果有白名单就必须选在白名单内的网卡型号,FRU也要符合机器品牌,深水宝 ...

联想上的卡直接不能用,看来是有白名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USB无线网卡,很多

听说用久了,发热后就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你这机器有没有白名单,如果有白名单就必须选在白名单内的网卡型号,FRU也要符合机器品牌,深水宝 ...

是的,我也喜欢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好维修好一个从插口根部折断了的USB无线网卡,发现挺好使的

发热之后,会不会经常掉线?

网友:
买个路由器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联想上的卡直接不能用,看来是有白名单的吧?

白名单这个东西很麻烦的。
一方面有白名单的机器必须要用白名单内的网卡,另一方面白名单内的网卡只能用在有白名单的机器上。
白名单是通过FRU识别的,不同品牌电脑的配件,FRU都是不一样的,联想的白名单卡在惠普的白名单机器上肯定不能用。

所以联想卡在你机器上不能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机器有白名单,另一种可能是联想卡是联想的白名单专用卡,当然也可能是机器和网卡都是白名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之后,会不会经常掉线?

不热,用了一天没掉线

网友:
那个拆机的把天线换成路由器那种看不掉不掉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名单这个东西很麻烦的。
一方面有白名单的机器必须要用白名单内的网卡,另一方面白名单内的网卡只能用 ...

可以刷白名单的,刷过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白名单的,刷过就可以用了

刷白名单是有风险的,我原来用的联想Y430就是白名单机器,有位倒霉的仁兄刷白名单直接把BIOS刷崩了。
要求不高又想省事的话,尽量还是在白名单内选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