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裸一个12S铁锂平衡充电器,再请教下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2019-02-21):
15年在矿坛收了几个这样的12S平衡充电器,当时是准备给电瓶车组对24串锂电池,打算用这2个电源成组充电。。。。。但人懒,就一直闲置着,最近收拾家里才把这个找出来。

  附上内部图片。。这个估计是给啥仪器代工的吧,反正无标示无厂址无牌子,嘿嘿,算三无产品吧。。。不过看了内部,做工不错。还附带配有航空插插座。。。我记得当时说是冲铁锂电池的,看到里面有可调电位器,那应该也可以充上三元锂电吧。。

这个输出线有17条,已知是:输出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是1#.2#线是正极;16#.17#线是负极,测量的输出电压是44.4V。
但有个问题不懂了,12S的平衡充输出线应该就只有13条线吧,这个输出口是17条线。。排除1.2.16.17#线外,就还有13条线啊!难道这13条线还是按照12S平衡充那种接线吗?3#线直接和1.2#线一起接电池总正极,15#线和16.17#线接电池总负极?
这个我搞不懂了。。。向各位老师,高手请教下!这个充电器怎么使用啊?

   计划是不用保护板,充电就2个一起使用,最大可以冲24串电池组了。

网友:
电压和电流分开走,应该是的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哎,先找到地,逐根线测量电压,铁锂每串是3.6V吧

网友B:
大板是电源部分,负责限压恒流
正方型的板子是均衡板,负责均衡电压

网友:
耗散型,相当于把板子上的均衡做电流大点,装在充电器里

网友:
看上去是两个模块组成,一个电源模块,和一个均衡模块。要是独立的恒流恒压电源模块,主动均衡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哎,先找到地,逐根线测量电压,铁锂每串是3.6V吧

除了1.2正极;16.17负极之间有44.4V的电压外,其他线路都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板是电源部分,负责限压恒流
正方型的板子是均衡板,负责均衡电压

请问另外14条线怎么接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另外14条线怎么接啊?谢谢

有电压的是接电池组P+和P-
没电压的是均压电路,属于放电电路,依次接到每节电池上,B1,B2,B3,B4。。。。这样
线序的话你参考均压板上的编号了
至于编号是正序还是反序,你得看上面的TL431正负极来判断,或者就是拿个略高于电池电压的电源(4.3V,或者5V电源,串个4007),接到相邻的两个编号上,看怎么接,灯亮,以此来判断正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1.2正极;16.17负极之间有44.4V的电压外,其他线路都没电压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平衡充,是个带均衡板的普通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平衡充,是个带均衡板的普通充电器

总还是12串锂电池的带平衡均衡电流的充电器啊!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的是接电池组P+和P-
没电压的是均压电路,属于放电电路,依次接到每节电池上,B1,B2,B3,B4。。。。 ...

这个是插头上总共有17条编号,按你的意思3#到15#的线路无法确定是由正到负,或是由负到正的接法,是吧??但按这个充电器1.2#共用正极的话,那应该也是3#线接电池组的P+吧,然后依次再接其他单体,这样正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的是接电池组P+和P-
没电压的是均压电路,属于放电电路,依次接到每节电池上,B1,B2,B3,B4。。。。 ...

对了,我能确认3#线的颜色是黄色那条。图片上我注明了,请问怎么检测这个线属于对应的哪个LED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能确认3#线的颜色是黄色那条。图片上我注明了,请问怎么检测这个线属于对应的哪个LED灯呢? ...

LED对应哪个无所谓,只是指示灯而已
你看下3号线背面的数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对应哪个无所谓,只是指示灯而已
你看下3号线背面的数字是多少

好的,谢谢,晚上我再拆开来看看!

网友(2019-04-10):
电动车没看到有外置平衡充电电路的,好像只有航模才这样搞

楼主(2020-04-29):
给自己顶顶,最近又燃起了对组装锂电组的兴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自己顶顶,最近又燃起了对组装锂电组的兴趣了!

带均衡功能充电器吧,也还可以,就是均衡电流太小,慢!

网友(2020-09-20):
这个应是不是独立充电,看到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