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下晶体管测试仪,加了两个功能按键

楼主(2019-02-21):
过年时候做的,十五有空改造了下,就是顶部加了两个按键,加了点功能,328的单片机已经不够用了,以后看来要用1280了

三极管

mos

电容,显示esr和漏电流

菜单光耦测试

显示光耦信息,光电可控硅也能测,但是我没有

舵机信号,数字模拟都可以

红外解码

测一下天猫魔盒

二十年前的录像机遥控,非nec的很难找,可以支持20种协议,淘宝一款彩屏的只有2种,主要是太占空间了,我已经把32k存储用光了

红外发射

频率和协议,占空比都能调

pwm,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电容漏电

网友:
能说一下改造过程、设计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A:
我用的LCR-T4测试仪,差不少功能啊,这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LCR-T4测试仪,差不少功能啊,这个多少钱?

D的,还没见过别人有测光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的,还没见过别人有测光耦的

有点厉害了

网友B:
好象没说增加的两个功能键是做什么用的?

测光耦时是用四端输入的还是原来的三端输入的?

网友:
求大神指点,也想搞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说增加的两个功能键是做什么用的?

测光耦时是用四端输入的还是原来的三端输入的? ...

标题好像是骚版改过的,就是普通的左右键,光耦三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题好像是骚版改过的,就是普通的左右键,光耦三线的

还是三线测试的话,是不是得先人为的确定光耦的公共端才能正确测量呢?
是否考虑把这仪器增加到四线测试,这样光耦、桥堆可以盲测了。甚至可以增加变压器、中周等的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三线测试的话,是不是得先人为的确定光耦的公共端才能正确测量呢?
是否考虑把这仪器增加到四线测试 ...

我只有817光耦,光耦的引脚顺序有多种吗?我正在做一个转换插座,四脚和六脚的光耦插上就行

网友:
好高级,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817光耦,光耦的引脚顺序有多种吗?我正在做一个转换插座,四脚和六脚的光耦插上就行 ...

这东西越傻瓜化越好。。。

网友:
想仿做, 有资料没有?

网友:
ATmega328单片机直接跳到1280,32K--》128K 这是要大大的提升啊

网友:
楼主,我修工控设备的,这玩意能卖我一个不。

网友:
不错,大神能放出资料供坛友仿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