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千喜半球电压力锅故障代码E4

楼主(2019-02-21):
拆修电压力锅故障代码E4
亲戚家的一个电压力锅坏了(已经好久不用了,全部是灰尘),拿回家清洗干净后(看上去比较新),估计使用时间不长呢?
开机控制面板工作正常!一会就显示故障代码E4 ,经过拆开折腾了半天,嘿嘿!原来的压力开关有问题(不会复位了)!
图片有详细说明!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这么干净,这个这个锅服役不久就牺牲了

网友A:
怎么觉得那个坏掉的东西像是个温度开关呢?

网友:
那复位开关怎么会坏了的

网友:
压力开关维修后是不是应该矫正啊,会不会压力不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完整拆机配图说明

网友:
我也很疑惑是不是温度开关
难道下面接的那个东西是锅里的压力机械装置?比如压力够大就上升,然后顶住这个开关

网友:
机械部分爱坏~

网友:
小毛病,碰上专家了

网友:
楼主又修锅了

网友:
楼主能力强,又救活一个煲煲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压力开关,专利设计,但我认为不比温度控制压力的方法更好,复杂,不好调整。

网友:
才一年多(生产日期2018年3月份)就出故障了,看来应该是杂牌的。

打击山寨产品,保护市场秩序

网友:
好新的锅,出厂一年都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那个坏掉的东西像是个温度开关呢?

So do I!!!!!!!

网友:
没看明白如何传递压力的

网友:
没有压力传递结构,应该是类似电熨斗里面的双金属片温控开关,图中的双金属片,正是抵在锅底下凸的铸铝柱头上感温

网友:
学习了一下,,谢谢楼猪了。。。。!

网友:
应该是压力开关触点烧蚀,乱调压力真沒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