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国产天梭仿表想不到是金色带钻机芯

楼主(2019-02-21):
淘了个黑面黄针的天梭三眼石英表,成色绝对的好,价格又漂亮,还是欧文纪念版(10号球衣)。换电池的时候居然给震了,金色机芯,独立的马达线圈,电池上还设置了固定条,还有3钻!总体来说不错额……

网友:
楼主淘到原装货,捡漏了吧

网友:
正版的同系列用的是ETA G10 211 ,V8认证(如图),这枚机芯价格在300左右,
稍微高仿一点用美优达OS21或者类似的,不到100,

但楼主拆的这块表有意思了,用的是ISA 8174/220,这个机芯很少见,
号称是瑞士的,和OS21价格差不多,可能稍微贵一点点,
但这个机芯比OS21用料和精度要更好一些。
看外壳的做工,应该是机芯的成本贵过外壳了,现在来看有点不可思议
一般高仿表都是表壳做的很好,以假乱真的那种,里面却配一个精度还过得去,
又便宜耐用的日本机芯。楼主拆的这块高仿的天梭刚好是反过来的

网友:
这样的货还能淘到,运气太好了

网友:
那是牛屎芯吗?

网友:
看来可以用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