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一下,好主板的前置耳机插孔无效?

楼主(2019-02-21):
声卡设置里能看到插上耳机,为啥不出声
技嘉的Z370主板

网友:
有点主板要禁用前端耳机检测。一般如果是螃蟹芯片,任务栏右下角的小图片可以设置。具体图片百度一下吧。

网友:
关闭前端耳机插入检测 功能 。试试

网友A:
是否老机箱?前置不兼容?

网友:
切换音频输出设备,如果显卡自带HDMI,大概率会出现这种情况,在 设备管理器->声音 里更改默认音频输出设备。

网友:
声卡管理里面禁用前端插入检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跟AC97还有一个忘记名的标准有关,原理上好像是AC97还是那个忘记名了的标准,规定了一个检测脚,然而国内大部分的机箱和耳机没这块的设计,所以杯具了,需要在在声卡驱动里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老机箱?前置不兼容?

新机器 新主板 新机箱
自带的设置,已经搞定了

网友:
先装hdmi的驱动,再重装装主板的

网友:
新机箱很少有重装系统前孔能响的,需要自己动手去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器 新主板 新机箱
自带的设置,已经搞定了

搞定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器 新主板 新机箱
自带的设置,已经搞定了

说说咋搞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