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开关电源内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2-21):
如题,一个工业设备内的开关电源芯片坏了,看了一下上面的标示,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U,在U下面又有一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网查找也无果。哪位坛友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用什么相同功能型号芯片替代?

网友:
UCC2801
UCC2801

楼主:
不一样的,封装就不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封装就不同。谢谢!

别个说的是对的 你怎么不相信呢,就是这个型号,你这个是TSSOP-8封装的

网友:
应该就是 UCC2801PW  ,貌似跟UC3842差不多得管脚

网友:
开关电源坏了,高压部分还要查外围元件,坏就坏好几个。直接装芯片会烧坏一大片!

楼主(2019-03-24):
引用 网友A:
别个说的是对的 你怎么不相信呢,就是这个型号,你这个是TSSOP-8封装的

今天仔细对照了,并找到了PDF资料看了,这个型号应该对了,外围电路也基本上对上了。还有某宝也找到了这个型号该封装。谢谢以上的坛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