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我的西铁城光动能拆换电池,拍些照片(CITIZEN BL5000)

楼主(2019-02-21):
陪伴着我十几年的BL5000。因为没经常戴,放到柜里见不了光。 用手电照了两晚和白天晒了2天还是恢复不了,可能原电池亏电太久坏掉了。 就去淘宝买了电池重新装上后照几天还是没反应,就放在桌上面。 唯有自己拆开 拨下表针,乱搞一通,以为充电板坏了,用万用表测试又有接近3v的电压,应该充电正常。 怀疑是电池假货? 但刚买回来电压是1.4v ,见光了几天又有1.7v, 算了把它装好。 隔了一天秒针还不跳。于是调下表把,居然看分针会动一点了。 唉。陪伴着我的手表终于复活了。。。  可以操作环境有点灰尘。 表里面进了微尘5555~~   其实是不是西铁城换电池也跟CASIO 电子表一样短接 的呢?  查资料有没有说。有没有大神知道呢?

松下MT920 纽扣电池

网友A:
抄个沙发看看光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个沙发看看光能表

哈哈,就是石英表加充电功能

网友:
买回来1.4充几天1.7明显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这种东西,要是让我拆,要吗拆不开,拆开准坏,

网友B:
搞不清楚在里面的电池是不是其实是个超级电容器?,我看卖家页面说光动能电池手表电池的容量单位是法拉,如果真是电容,应该不会有因亏电失效问题,另外楼主按哪里可以取出表把?可以在照片上指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清楚在里面的电池是不是其实是个超级电容器?,我看卖家页面说光动能电池手表电池的容量单位是法拉,如 ...

这种天天充,充一次又用不了几天的,一般都是超级电容吧.
普通充电电池这样用寿命短,也用不了N年

网友C:
MT920是可充电的水银电池,价格不低,但假冒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清楚在里面的电池是不是其实是个超级电容器?,我看卖家页面说光动能电池手表电池的容量单位是法拉,如 ...

在机芯表把插孔旁边有个小洞,用小针插那个小洞就可以把表把拔出来了, 光动能的都是有充电纽扣电池的。 充满电可以不见光走几个月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920是可充电的水银电池,价格不低,但假冒的较多。

马家 71块买的,先不论真假,起码现在手表可以动了。

网友D:
在隔壁论坛收了一只西铁城代工的光动能手表,放在太阳下狂旺了几天,结果,一切正常,我现在带了有一年多了,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隔壁论坛收了一只西铁城代工的光动能手表,放在太阳下狂旺了几天,结果,一切正常,我现在带了有一年多了 ...

嗯,我的戴了十多年,后来新买了CASIO的登山表,少戴这个,放柜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换电池了。  有电池的东西都不要亏电太久了。不然就。。。。。

网友:
E810M的机芯,某宝竟然卖800元。价格不菲啊.........

网友B:
谢谢回复,是不是这个洞?

网友:
精美精密,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是不是这个洞?

左边有英文push指着这个洞才是噢

网友(2019-11-16):
怎么发测电压呢,我的手表也是放太长时间不动了,可是卖家总是让看秒针动不动。

网友E:
三个小圆盘都是什么用途?能走吗?我见到的似乎都是摆设,外行一个,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个小圆盘都是什么用途?能走吗?我见到的似乎都是摆设,外行一个,见笑了。 ...

西铁城的小表盘都是真的,每个都有用途,看我的,上面的电量显示夏令时显示,和下面的小表一起秒表计时,左边的是24小时表,下面的是星期和电波接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