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德生DR-920收音机频率总跑,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9-02-21):
在垃圾桶边上捡了一个德生DR-920收音机,数显,模拟调谐的。有个问题,就是频率突然跳到121.3
不论调到那个频率都会跳到这个频率。有时候121.3 有时候121.4 有时候121.2 。
FM频道这样,MW频段也跳频到5233。请问应该怎么办?
小白一个,求详细解释。

下面是MW波段跳到5234左右。这个可以保持时间长。FM就闪跳一下就回到原波段。

网友:
可能有瓷片电容受潮漏电了

网友:
有可能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清洗波段开关,更换那几个按键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切换波段那个开关的问题???用WD40清洗可以么?还是酒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波段那个开关的问题???用WD40清洗可以么?还是酒精?

用w40清洗切换波段的开关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40清洗切换波段的开关是可以的

好像不管用。懒得弄了。上闲鱼卖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