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充气泵,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02-21):
网上79买的充气泵,大家看看怎么。齿轮那用不用上点油呢?为啥大齿轮跟活塞是塑料的?

网友A:
79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哪里能买到?

淘宝上面有,我买的是宁波那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面有,我买的是宁波那家的

谢谢,看到了,做工看起来还行

网友B:
看到充气泵缸体的铸造面我只能呵呵了,日本鬼的产品没那么粗糙吧...我不相信是日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充气泵缸体的铸造面我只能呵呵了,日本鬼的产品没那么粗糙吧...我不相信是日造的东西。 ...

估计是哪个作坊弄的吧

网友:
看到那个塑料齿轮 心凉了

网友:
不是塑料,是尼龙的

网友C:
跟我拿85买的锂电充气泵好像用的一样的泵和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拿85买的锂电充气泵好像用的一样的泵和电机啊

主要用来测了一次胎压,试了把电动车的放空,充满也就是十秒左右

网友D:
电机有参数型号么!多大功率的,我去单买个空压机加个打气筒管子自己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有参数型号么!多大功率的,我去单买个空压机加个打气筒管子自己组装 ...

180w 得,自己弄没那个必要吧,这玩意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这个气泵不行,79的话足够买个方形气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