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1997年的格兰仕800W机械微波炉,更换E14白炽灯照明灯,继续正常使用

楼主(2019-02-21):
一台上个世纪的格兰仕800W机械微波炉照明灯不亮,拆开更换后,可以继续使用。
该微波炉通电可以工作,但照明灯不亮,不方便:

炉膛,采用转盘结构,使被加热物体受到的微波辐射更均匀:

炉膛右壁,有微波辐射窗、照明窗(兼向炉膛送风口),从内部无法更换照明灯泡:

背面,有电源线、进风口:

看背面贴签,是199710月出厂的产品,接近22年了。平时使用率不高,也算是很皮实的产品:

卸下外壳四周固定螺丝:

取下外壳,看见内部的金属炉膛铁壳:

左侧面,元件布局:

右侧面,炉膛通风孔:

底部,转盘驱动电机(单相同步电机):

从顶部看,照明灯座的位置:

采用8A电源保险:

定时器及振铃:

通风进气风扇:

进气风扇采用单相罩极电机:

高压变压器,是坛友们DIY电焊机的最爱:

东芝微波管组件:

照明灯灯座,右脚点了高温硅胶:

取下灯座:

为了防止松动,灯泡与灯座之间粘了胶带:

照明灯泡E1420W/220V,灯丝断了。灯泡外观很好,没有一点生锈:

在TB新拍的5E14白炽灯,1.2/只,与拍其它产品一起包邮。外包装上,除印刷规格外,没有其它信息,三无产品:

磁铁不吸灯头,是铝壳灯头:

工艺质量不怎么样:

有两只灯泡的引线没焊接好,算运气不好!

与原装灯(灯头镀镍无磁性)比较,质量差一截:

换上新灯:

同样,在灯泡与灯座之间粘上胶带防松动:

放入灯孔内,安装好:

将外壳复原,在转盘上放一碗水:

开机,工作正常,灯光照明良好,但不知道这个灯泡能用多久:

格兰仕是国内生产微波炉大厂,质量不错。早期的机械微波炉操作简单、质量过硬、经久耐用,个人比较喜欢。
谢谢观看!

网友:
真够耐用的!

网友:
可以改个led灯进去

网友:
老丈母家这样的一个换个磁控管也还在用的。

网友:
22年了还在坚持工作,19岁的老格兰仕光波炉向你学习!

网友:
老货就是好,上次松下的也是灯坏了

网友:
可惜位置小,不好改用LED

网友:
这种三无灯泡质量太垃圾,我上回买过一颗给冰箱用,不到一星期直接炸了…… 只能老老实实买佛山照明的
以前这些灯泡全部是日本合资厂生产的,一颗用十几年。

网友:
这属于好牌子的微波炉啊

网友:
真是耐用,其实我就想买个这样旋钮开关 ,旋转加热的,
现在用的  平板 的加热不均匀。

网友:
也有个一样的,正常使用20多年无修,格兰仕早期产品真的很皮实

网友:
机械的就是耐用,电子式的久了按键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04年的电脑板格兰仕除了门口开关有时压不到位不工作(推一下就好)也没啥毛病

网友:
看内部工艺,不像是97年的产品。

网友A:
我家里一台和你一样,很少用,那天煮地瓜,门要打开非常困难,开门按钮按下那个倒勾无法完全打开,还有运行声音大的可怕,可能电机引机箱回音大吧,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老化厉害厉害怕一开箱就完蛋了,就懒得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一台和你一样,很少用,那天煮地瓜,门要打开非常困难,开门按钮按下那个倒勾无法完全打开,还有运行 ...

开门机构可以拆开清洗和调整一下,不要硬掰。共振声音大是这个型号的现象,不会烧机,就是让人担心。

网友:
微波炉不能用led灯 一用就烧

网友:
微波炉里照明灯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白炽灯,指示灯可以用用LED的。10年前买的格兰仕光波炉现在还在服役,质量没得说。

网友(2024-06-21):
早期的机械微波炉操作简单、质量过硬、经久耐用,

网友(2024-09-06):
微波炉用LED灯,格兰仕官方的uovo就有这种设计的,不可能一用就烧,有散热风扇,微波炉内腔上的孔径也是特殊设计,会阻挡特定波长的微波的,虽然那种LED等原版的某多多卖39,但是某宝卖8.9,欧盟那边卖7.99欧元,也是有零售的。主要就是插孔尺寸不能大于40毫米吧?看文案买灯送支架。

真没想到日本微波炉22年才憋灯,这得多粗的钨丝啊。不过应该每10年磁控管热效率下降个10%吧?

国产磁控管的美的我用了15年就坏了,灯没几年就不行了,换了变压器也不行(变压器高压线圈接地电阻多了20多欧姆才换的),不知道之后是要换磁控管穿心电容还是高压电容穷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