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买就拆,拆个天猫方糖的电源座

楼主(2019-02-21):
双十二买了个天猫方糖,过年的时候被我二姐夫看见了,直接发了个红包就给拿走了,然后让我帮他买个电源底座,于是就有了我拆机的条件了,不得不说过年快递是真慢,路上磨蹭了差不多一周!于是在某宝上搜到了几个底座,价格都差不多,都是六十多块钱,输出是12V1A和5V2A的双输出,可以兼做充电宝了,问了卖家和买过的买家,都说是3电芯的配置,但是没人说是串联还是并联的,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于是拿到货第一时间就拆了!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先来张全家福(请无视我那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裁纸刀)

再来张俯视图(其实是斜视,假装是俯视)DC头的尺寸是4017

底面的铭牌特写

侧面的两个USB输出,microUSB输入和电量指示灯(指示灯在有输出的时候就会亮起而且不会熄灭,也不知道耗电量是多少,不知道能不能改进一下)

空载电压还是挺标准的——5V:lol:

下面开拆,首先拆开上面的四个螺丝,然后用不锈钢拆机片轻轻的从左边位置撬开就行了,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脱去外衣看到了内在的本质!真的是3电芯的,不过因为是新的就没有继续扒掉最后的那层

PSB上只有一颗螺丝,拆掉看看背面,只有两个电感几个“小米粒”和一块起支撑作用的塑料块

以下是各处原件特写
手机充电器专用?肖特基二极管HC1045L,压降超低的

IP5306和fp6296,据说最大电流10A!

这个片丝印被打磨没了,也没有时间跑电路来推测是什么芯片,大家凑合看一下吧

由于时间仓促,没有仔细拍照和跑电路分析芯片,各位看官看个乐呵就好,轻点喷我,哈哈
整体来讲是三节18650并联做power,用IP5306做输入输出保护,然后用FP6296做升压输出,整体来讲还是很良心的,毕竟单买一个3芯的手机充电宝也要好几十呢,何况这个还是支持12V1A输出的充电宝呢,某些时候还是很方便的,好了我就不瞎扯了,欢迎来搞
更欢迎有M币的砸点过来

网友A:
还有这种东西卖?我是直接插电源使用。那个插头有点坑,不太标准,还是5.5-2.1的好。

网友B:
这电池座一次满电可以用多久?用完再充电?
感觉 没什么必要,智能音箱一般都是家里用,总有插电的地方。
不需要充电然后再用。
天猫方糖还是挺费电的,插着电不管是否使用,现在这冬天底下感觉都温热的,不知道夏天到了会怎样?

网友C:
看空间可以放下6个18650,自己动手改一改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 里面那么大的空间 可以改成聚合物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东西卖?我是直接插电源使用。那个插头有点坑,不太标准,还是5.5-2.1的好。 ...

没办法,天猫方糖本身的设计就是这个4017的尺寸,就是不打算让你用别的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座一次满电可以用多久?用完再充电?
感觉 没什么必要,智能音箱一般都是家里用,总有插电的地方。
...

我也不知道能用多久,拿到手没几个小时就让我二姐夫拿走了,可以一边冲一边放电的,但是对电芯不好,用这个底座的想法就是走到哪玩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空间可以放下6个18650,自己动手改一改

改装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底座是卡在天猫方糖上的,18650电芯多了就重了,不方便而且容易掉,改聚合物估计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 里面那么大的空间 可以改成聚合物电池了

坛友+猫友你好,哈哈

网友:
好像很山寨

楼主:
哈哈,这个电池底座本来就不是官方出的,都是玩家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
空间利用率较低,至少能设计成4x18650,可以每节1800mah,顺便比3节沉一些觉得更稳。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感觉也没什么必要,以前想为什么都不弄个内置电池,后来想一下停电也没网,也就没太大用了

网友(2024-10-14):
不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一个5V升12VrUSB升压线,接上充电宝就可以了,天猫精灵就可以到处拿了。升压线某宝上几元钱一条。还是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