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诺亚舟学习机(Noah NP6000)

楼主(2019-02-21):
废品站20收的,测试坏的,血亏。

网友:
用君正4750来坑人,我擦。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就好

网友:
20元还行,可以尝试把液晶屏的偏振膜小心翼翼的撕下来,成功的话可以做好几个手机偏光镜。背光板也可以利用,找个升压电路试试点亮。

网友(2019-05-27):
另外就是 板子上的 三棒子可以用来做优盘 板子上的 三棒子【Samsung】闪存详细信息

料号PN: K9LBG08U0D-PCBO  厂商:Samsung【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闪存类型:NAND Flash  闪存存储密度:32Gbits=4GB
生产工艺:42nm【纳米】存储介质类型:MLC【双管芯】工作电压:2.7V~3.6V  工作温度:0℃~70℃  I/O接口位宽:×8bit
损坏区块:【包含坏块】 芯片版本:【第五代芯片】 闪存封装:TSOP1  封装材料:RHOS【无铅,无卤素】
芯片特征:同步【不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不支持】【普通1片选+1状态】闪存ID:ECD7D5298000,ECD7D5294600,ECD7D5293841
代:5  片选:1+1  CE:2
支持的主控信息:
SM3252A,SM3252B,SM3252C,SM3255AA,SM325AC,SM2231,SM2232,SM2240,SM2242,SM2244LT,SM2246EN
SM2250,AU6987(AN),AU6989SN,AU6989SN-G,AU6989SNL,AU6989SNL-B,AU6989SN-GTA,AU6989SN-GTB,AU6989SN-GTC
AU6989SN-GTD,AU6989SN-GTE,CBM2092,CBM2093,CBM2093P,CBM2095,CBM2096P,CBM2096,CBM2098S, CBM2098P
CBM2098E,CBM2099,CBM2099E,CBM2099S,CBM2199,CBM2199S,IS902E,IS902,IS916EN,IS916,IS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