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KR-85双飞燕键盘不好用了,洗洗更健康

楼主(2019-02-21):
按键不好用了,很久以前都不好用了,年后有空拆开洗洗。
主要问题是按下去的时候卡滞。
很便宜的普通货,好像有7年了。

还是个处哦,今天就把你捅破。

30颗螺丝,还好有39块的手钻。

薄膜键盘,边上封胶这就是所谓的防水。

键盘排线接口,压接。

好多小碗,千万别搞丢了。

便宜货都是用牛屎,能用这么多年满足了。

找找问题原因,原来使用频率,时间太久,导致按键有磨损。

经常按的那些键,有摩擦后的白色粉末。

按键下面超级多的尘土。

如何清洗呢?就是拆掉键帽,上洗洁精,然后风干。
最后用全自动麻将清洗剂喷一遍,再擦干。
这种清洗剂带蜡,使用后滑滑的。

网友:
键盘内垃圾可真多

网友:
7年也算值回票价了

网友:
双飞燕键盘结实耐用,经久不坏呀。手头自用的双飞燕8年以上了。仍然非常好用。想换也不容易呀。

网友(2024-05-21):
没有电路板背面的图。。

网友:
双飞燕当年红极一时啊,质量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