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着没事做的一个轮胎充气泵

楼主(2019-02-21):
闲着没事做的一个轮胎充气泵,泵体是淘宝的二手托马斯12V无刷气泵,只要电源够力,最高压力可以打到7个压,气压表头是SMC微型数显气压表,因为对表头设置不熟悉,暂时未开通到设定值自动停机功能,外壳是电脑电源外壳,所有东西放里面位置正合适,基本可以说量身定做了,电源接头是快速航空插头,可以随时切换车用和家用。底部加了四个药瓶橡皮盖,用以减少振动。

网友A:
这个工作起来震动如何?我有两个气泵,震动都比较大,其中一个必须用手拿着,要不然满地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起来震动如何?我有两个气泵,震动都比较大,其中一个必须用手拿着,要不然满地跑。 ...

没组装之前直接放桌上,开到最快也几乎没有振动,泵体和支架有橡皮条悬空减震,只是气压打高时断电瞬间有一下比较大的振动

网友:
做精致点,我觉得可以量产福利坛友了

网友B:
做的不错,2个主要配件的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2个主要配件的成本是多少?

泵体:70元,驱动板:47元,气压表:45元,各类快速接头虽然不值钱,但买了一大堆,因为不是螺纹对不上就是尺寸放不进,所以也用了几十元,外壳、电线都是现成的

网友:
造价也不低呀

网友:
漂亮,气泵声音大不

网友C:
气压表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泵体:70元,驱动板:47元,气压表:45元,各类快速接头虽然不值钱,但买了一大堆,因为不是螺纹对不上就 ...

这个价钱完全可以买台全新车载双缸打气泵了

网友:
淘宝上找一个可以自停的压力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钱完全可以买台全新车载双缸打气泵了

有些东西不好用价钱来衡量,要的是过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表能给个链接吗?

咸鱼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体:70元,驱动板:47元,气压表:45元,各类快速接头虽然不值钱,但买了一大堆,因为不是螺纹对不上就 ...

这价格确实不便宜了

网友E:
驱动板选的哪款,PM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0862e8dHAqGbU&id=571887441751&_u=o19vk5bc10d

谢谢啊,手里的泵可以利用起来了

网友:
做的很工整啊 上面是不是应该装一个提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选的哪款,PM个链接看看,谢谢

这个泵的无刷电机用电动车驱动器也可以驱动,但要改欠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泵的无刷电机用电动车驱动器也可以驱动,但要改欠压保护

电动车驱动好像也不便宜,啥时候无刷电机的驱动价格能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