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已经重新上图,20瓦蓝牙板,双声道,有要的吗?

楼主(2019-02-21):
蓝牙板功率大,双声道20瓦, 使用ats2825蓝牙模块,模块网上就卖十多元,ad52068功放模块,20瓦双声道输出。资料网上查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音质好,声音大。板子另有3个插口,背面有接线定义,应该可以接咪头,和aux,这些功能没试。20包邮江浙沪。

网友A:
多少伏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伏的输入

3.7v锂电池供电,不过要容量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3.7v锂电池供电,不过要容量大点。

包邮来一块呗

网友B:
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邮来一块呗

20包邮江浙沪,25非偏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块

闲鱼详谈。

网友A:
已拍 已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拍 已拍

去闲鱼回复一下吧!

网友C:
怎么解决一上电就直接开机?不想按开关来开机
直接短接开关的话,不一定可以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一上电就直接开机?不想按开关来开机
直接短接开关的话,不一定可以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已买了一块

楼主:
已经卖了四五块了,明天来的及的话就发出去,我还要一个个去试一下,刚好明天我有事情,我养蜜蜂,放在七十公里外,明天还要过去管理蜜蜂,要是明天发不了后天一定发出来。请见谅。

网友:
功放电路可以参考
AD52068

http://www.qumax.com.cn/upload/file/2016050414133961200.pdf

另外这个功放应该和XA9221是一样的
http://www.xptek.cn/uploadfile/download/201706131728024773.pdf

百度的小度智能音箱用的也是AD52068,但是看参数,这玩意的最低供电是4.5V,也就是说单节锂电池是推动不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一上电就直接开机?不想按开关来开机
直接短接开关的话,不一定可以的

之前看了一个手机改车机的帖子,里面用到了一个时间延时模块,检测到车辆点火后先通过DC-DC电路变电压到4。2模拟成电池给手机供电,然后这个延时模块推后几秒后吸合继电器实现一个类似按下开关的作用让手机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了一个手机改车机的帖子,里面用到了一个时间延时模块,检测到车辆点火后先通过DC-DC电路变电压到4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20元包邮武汉来一块?

网友E:
一节锂电池能做到20W吗?这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节锂电池能做到20W吗?这不科学

有大容量的锂电池啊!四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容量的锂电池啊!四方的。

功率和电压电流喇叭电阻有关。4.3V应该是做不到20W的。容量续航有关,和功率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