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十年前的计算机兼容机拆机

楼主(2019-02-21):
中午在地下仓库发现了一台还不算太旧的计算机,机箱看上去有些脏了,里面的内脏应该还健在,搬回去拆开看看。

机箱正面板

机箱螺丝是手拧螺丝

机箱盖上有一节风管,这样机箱里的温度就不会超过38度了。

里边的内脏还是崭新的

这主板还是集显的

内存还是2G的,不算太老

AMD的CPU

500G硬盘,09年很不错的硬盘了,比我现在用的硬盘大

机主还算勤快,全机箱就这么点灰

上电试机

还会显示POST自检结果,太良心了,现在一百台机子都不见个有一台显示POST的

“蓝BIOS”

XP界面映入眼帘,瞬间被恶心到了。09年都出win7了!为什么还要用恶心的XP?这机子这配置好歹也能装个Vista啊,用淘汰过时的XP是什么意思?

谢谢观看!

网友:
机箱还不错,板材还比较厚实,是金河田的还是世纪之星的?之前的老货,装个WIN 7跑跑,炒股之类的还可以

网友A:
楼主用过Vista吗?微软最短命的操作系统,体验极差不说,以当时的电脑配置跑Vista简直慢的让你怀疑人生,兼容性更不用说。从操作习惯上也很难从xp过渡过来,我从98到2000到XP,win7,唯一跳过的一个就是Vista

网友:
楼上的你还跳过了Windows ME

网友B:
XP系统我们刷机经常用。。。win7好多软件用不成

网友:
这配置跑XP不好吗?
win7保证会卡出翔,觉得win7才不好用,习惯'x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过Vista吗?微软最短命的操作系统,体验极差不说,以当时的电脑配置跑Vista简直慢的让你怀疑人生,兼 ...

windows m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过Vista吗?微软最短命的操作系统,体验极差不说,以当时的电脑配置跑Vista简直慢的让你怀疑人生,兼 ...

win2003呢呢

网友C:
我跳了半天,毒爱XP,
7750好像可以开4盒

网友:
似乎我还有win95的系统盘,微软原盘。

网友:
精英主板,当年还算二线品牌,机箱配的杂牌电源差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系统我们刷机经常用。。。win7好多软件用不成

我也是,XP自带的文件管理器非常快捷,可惜的是64位没人弄一键绿色版还原,32位大概只能支持到3.2G运存。win7的文件管理,文件太多的时候,需要等待索引建立。

网友:
我还在用XP:lol:

网友:
说到老机器,俺的E2600服役至今12年了,还挺好的

网友:
低配跑xp还是不错的,至少算流畅

网友:
7750,2g,win7?32位都卡出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跳了半天,毒爱XP,
7750好像可以开4盒

7750开4核的概率不比福彩高..只有早期很小一部分可以

网友:
这机器,现在想用着舒服点再找条内存,再装个固态,装上win10一样用 2g内存实在是小了

网友:
新发布的系统,两年后再用才可行,否则就是折腾。跟BUG斗智斗勇。2G内存也就装X86,Win7还装X86,那比XP能优越到哪去。现在是Win10开始成熟的时间。Win7成了经典。

网友:
这个机子装Vista会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