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华为荣耀6X,处理后摄像头进灰

楼主(2019-02-21):
同事的荣耀6X,后摄像头里面进灰了,非要让我给她拆了擦掉。。。都不影响成像的,这强迫症啊。。。

成色很新,一直带套使用的。

开始拆机吧。取下卡托。

然后从一个角开始,直接撬。6X机身外壳没有一颗螺丝。

撬开一个缝就好办了。

慢慢把所有卡扣都撬开。

分解后要注意后置指纹的排线。

主板部分有一大块铁片通过螺丝固定在前框上。

白色无标防拆标签。最喜欢这种了~坏了也很容易做。

成功取下防拆标签。

取下来的金属盖板。

后盖中间为铝制,上下为塑料。塑料部分不可分解。

后置的指纹模块。

摄像头,闪光灯孔。周围都有密封垫防止进灰。结果还是进去了。。。
用棉签轻轻沾一下就好。

尾部。

取下尾部小板。扬声器,天线,震动都在上面。

覆盖在小板上面的盖板。

小板上零件还真不少。某宝买副厂的绝对不会这样的。。。

micro usb外面还有个胶套。

固定小板的框架和扬声器。

小板另一侧。

USB引脚上还涂了一层胶水。

手机主板。

1200W+200W像素的双摄像头。

拆掉主板后的前框。

卡槽周围有一圈蓝色的胶条。

听筒和前摄像头孔以及光线感应器孔。

电池容量3340mah。

前框上有导热硅脂用来给CPU散热。

拆下来的主板。全部被屏蔽罩盖着。

主板另一面。

楼主:
前置800W像素摄像头

SIM,TF卡槽。三选二。

撬开屏蔽罩看看。

屏蔽罩内侧贴了一层聚酰亚胺胶带。

海思HI6362 射频放大IC。

SKY 77814 功率放大IC。

另一个小一点的屏蔽罩。

SKY77648 射频前端功放。

这个屏蔽罩主要是电源部分。

HI6555 电源管理IC。

HI 1102 五合一IC。内置蓝牙,导航,FM,红外以及全频WLAN。

芯片对应位置的屏蔽罩内侧也涂有导热硅脂。

最后一个就是核心部分的屏蔽罩了。

HI6250 麒麟655。台积电16nm FinFET+

RAM+ROM

KX023 三轴加速度计。

CPU的屏蔽罩对应位置也是涂抹了硅脂进行导热。

后摄像头,1200W+200W像素。

虽然只是麒麟655,但是目前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日常应用完全可以满足。游戏的话,就别指望了。。。

网友:
耍个消消乐还可以吧

网友:
吃鸡还是可以吧

网友:
今天怎么没有0点发帖

网友:
妹子让清后面的灰没想到你够胆扒了个精光还在研究具体结构,够狠。

网友:
雪MM终于遇到比你更重的强迫症了

网友:
如果是我的手机,这种情况绝对不拆。

网友:
摄像头进灰肯定影响成像的,严重点照片上会有明显的暗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置800W像素摄像头

疯狂的肉丝妹子。

网友:
很强大的一个女人!

网友:
谢谢分享。。。。。强逼症MM给强逼症同事拆手机。。。。。

网友:
然后强迫症同事上论坛看到手机内部到处都是指纹。。。。。

网友:
华为的主后摄像头不错,大概是3分之1英寸感光片,我买的Z17mini虽然高通,但是原厂摄像头孔径才1.5mm的样子,大概4分之1英寸感光片。

网友:
MM够强大的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姐!最近好想给小孩买的家教机,可是观望了很久一直没下手,感觉都是低配高价,只有纽曼的某款型号配置高点,性价比高,好纠结啊,我这是不是也算是强迫症?

网友:
个人一直觉得华为的比*米的组装做工好

网友:
华为防尘密封做得不够好呀。

网友:
主要是因为免费吧,要是花钱去修理店清灰,同事肯定不去了哈哈哈伪强迫症,开玩笑的。

MM是个热心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姐!最近好想给小孩买的家教机,可是观望了很久一直没下手,感觉都是低配高价,只有纽曼的某款 ...

我买的联想平板,骁龙625的处理器,除了系统杀后台的能力垃圾。存储空间小以外。就没什么缺点了。最看重儿童学习时间管理的“分账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