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饭煲式的电火锅,过热导致接触不良,虽然修好但是建议不要使用。

楼主(2019-02-21):
拆修电饭煲式的电火锅,过热导致接触不良,虽然修好但是建议不要使用。这个锅已经是第二次到我的手修理,你看着过立下的“汗马功劳”,早就应该让它退休,但是锅的主人坚持要我修,没有办法,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死马当活马医,打开发现原来真的不行了,修好也用不久。

楼主:
最后修好能加热了,但是叮嘱锅的主人最好去买一个新的。

网友:
这么样了还修?修好不会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
严重生锈,可以报废了

网友:
这锈,这锈真的不要了

网友:
这种类型电饭锅如果正常使用是可以顶很多很多年的,但一般都会用来烧水、加热剩饭什么的重复加热动作,然后。。。。。。

俺的3L用13年+了,虽然备用4L已经买半年多了,还是喜欢用3L的。不过没这位老兄的品相这么差。

网友:
里面不只是惨,简直就是恐怖!!!

网友:
这个模样不应该修。

网友:
谢谢分享。。。。。为什么这类电饭锅内部都长的差不多?

网友:
我帮人修过一个电炒锅加热盘看不见的 和电热管一样就伸出两个铜螺丝 火线那里接了好几次每次用几天就烧断 最后铜螺丝都烧断了 就剩一个台阶了 告知他我修不了了 你找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