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电信iptv遥控器 (华为)

楼主(2019-02-21):
遥控器全貌  一个批次一个造型
全卡扣设计

外壳信息

胶皮按键

主角主板

硬封好评

背面的样子

最后看看底壳

网友:
还是电木的pcb 质量很一般

网友:
这种都差不多构造

网友:
看造型是中兴的

网友:
这种终端产品都是相同的模具,中兴华为好像都是同一个工厂代工的

网友:
完全相同的模具,华为、中兴、烽火、TCL等等,相邻批次的IPTV遥控器都是一样的,完全可以通用。

网友:
遥控器内部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
通用性很不错的,实测得知的

网友A(2020-07-22):
有硬封装IC就好了,还要求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硬封装IC就好了,还要求多多啊

大牌的都是硬封的,那些山寨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