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07表头改装毫欧表

楼主(2019-02-22):
前面看到有朋友做了恒流法毫欧测试附件,帖子里有过交流。正好看到以前用7107表头改装的比例法毫欧表。拍了个图供坛友参考。
表头为普通7107表头,选择插座可以方便引脚飞线,只需要拔出来把需要改动的pin插在外面即可飞线,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装
1供电由双5v改为单5v
2基准电压由电压基准分压改为基准电阻压降
3加限流电阻
4利用原焊盘改焊成usb连接器作为4线开尔文夹的接头
5胶水固micro usb连接器供电
6改时钟rc振荡为晶振
其中基准电阻和限流电阻装在另一面的空隙里图上不可见。

测试1ohm标准电阻

测试0.1ohm标准电阻

网友A:
最好把你改的步骤也贴上

网友:
不需要负压吗

网友:
不需要负压,原理上是用被测电阻去比基准电阻

网友B:
没电路图啊,晶振频率多少,40k的?这个我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改的步骤也贴上

很久以前改的,步骤也就是帖子里列的几条,没啥顺序,对着手册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路图啊,晶振频率多少,40k的?这个我也做过

没电路图,每个表头不一样,反正7107的基准和输入都是差分的,就着表头结构把需要动的地方该切断的切断该飞线的飞线就行。网上图很多。是40khz的晶振。原想又不会带这个去60hz的国家,可以速度改快些,不过手头没找到200khz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电路图,每个表头不一样,反正7107的基准和输入都是差分的,就着表头结构把需要动的地方飞线就行。是40 ...

40kz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kz不好找啊

的确,40khz的少,这是以前玩表头时买的一批,好像大多数7107表头并不是晶振,而是为了降低成本用的rc。有点可惜了双积分结构上天然的抗干扰优势

楼主:
偷懒把之前回复别的贴子再粘一遍,算是改装步骤吧,怎么做基准电阻可以参考我做分流器的贴子,老站上
只要芯片的基准或输入有一组是差分的就可以改装比如7107的转换器,2000计数, 用1ohm的基准电阻,同样的100ma左右电流,因为是比例法不需要恒流的, 量程就是2ohm,分辨率1毫欧。我以前在没钱买贵的设备的时候就是这么凑合的。用5v的usb供电,按100ma左右供电,估算1ohm基准电阻,压降0.1v,待测电阻最大压降0.2v,远小于电源电压5v,所以直接串联个50ohm电阻作为限流,这50ohm可能由于不同的表头结构分成2个或3个电阻用于调整电位,但总的阻值大约50左右就可以,多点少点不影响精度。这样待测电阻从0-2ohm间变动时,测试电流也就在98-94ma间变化不大,基准电阻功耗小于0.01w,淘宝随便找个1w的0.1%的精密低温飘电阻就有足够的稳定性,自己改4线同时利用引脚的铜阻调到万分之一,采样端接入基准,另2条过电流,7107在这个范围内有足够的线性和低噪声,可以说那个1ohm电阻做好了以后,可以组装后不用进一步调试,用1ohm,0.1ohm 0.01ohm标准电阻检验,也就是最多差一个字,而且这一个字也是就是在999和1000之间的变动而不是1001

网友C:
我的高级表头能改不

网友D:
基础不够没看懂,7107.7106得研究研究

楼主(2019-03-31):
引用 网友C:
我的高级表头能改不

要看你的芯片,至少要保证信号和基准里有至少一路是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础不够没看懂,7107.7106得研究研究

这个就是接成4线的比例法测电阻。忽略我前面啰嗦的元件取值过程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