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氙气灯安定器改变工作电压

楼主(2019-02-22):
求助氙气灯安定器改变工作电压    。达人们:日本白电装安定器标示有12V和24V工作电压,但是24V 的打X了。直接接24V电源灯泡估计受不了,又没有可能简单的改动或更换某一零件可以适应24V电压。师傅们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不是灯泡受不了 是安定必烧 想用24v的把你的白电出了 入手24v海拉2代 也是d2s接口可改插头用国产灯泡 启动速度不相上下

楼主:
能点亮,长时间估计要烧、海2没人卖。当然当收藏品卖的不算

网友A:
宽电压设计没问题!你看输入电容是不是高于40v.如果是,就能用!因为24v电池充满电最高电压是35v

网友B:
货车上面的拆车件就是24的 见过 不贵就是不多

网友:
安定器,升压到2万多V,才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车上面的拆车件就是24的 见过 不贵就是不多

都当宝贝卖呢、都好几年的东西了。敢要200多、让他们留着生孩子吧。

网友:
兄弟这个不是坏的吗?你修好 了?

网友:
超过17就灭灯,没试过?

网友:
找原理图才可以改。

楼主(2019-04-23):
引用 网友A:
宽电压设计没问题!你看输入电容是不是高于40v.如果是,就能用!因为24v电池充满电最高电压是35v ...

大于40V的电容输入24V-32V电压。会不会缩短灯泡寿命?和安定器的寿命?或者可以把小于40V的电容更换成更大的电容

网友:
你想24变12不是很简单,加个DCDC不就可以了,氙气灯功率一般在30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