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如何增强FM收音机的接收效果

楼主(2019-02-22):
家住在农村,收听FM收音机效果很差,请教坛友们如何增强FM收音机的接收效果呢?

网友:
FM最主要的是天线啊,天线好,一切搞定~
你可以找下以前电子报上的,超远程接收FM广播~

网友:
1、换个好收音机
2、加个外接天线
3、搬到城市里住

网友:
八木天线,天线放大器

网友:
网上收听,哈哈

网友:
如果不是随身携带的那种,买个接收效果好的车机吧,收音效果非常理想

网友:
改装室外天线

网友:
你需要蜻蜓FM:titter:

网友:
老话讲:好机器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传输

网友:
很简单,买个有天线的收音机,找几米电线接在天线上拉长,立竿见影。

网友A:
很早的时候为了蹭网从楼顶引了根网线下来,现在不蹭了,网桥拆了网线还在,也是听收音机效果不好,然后把两边的水晶头剪掉,楼顶的剥掉表皮和芯线的皮(大概20左右吧),然后两两绞合分成四组,分别指向东西南北,楼下的八蕊全部拧到一起,焊个鳄鱼夹,用的时候夹到天线上,自我感觉要比自带天线强(原来收不到市区的交通广播,现在可以了)

网友:
关键还是天线。

网友:
还有个办法,用手机APP接收网络电台,音频输出接个发射器,这样,信号绝对号

网友:
还是收音机不好啊!七管超外差,用自带天线棒棒哒

网友:
天线和天线放大器。当年为了超远程FM,专门做了八木天线和放大器,效果非常好,在重庆收到了上海的FM

网友:
喜欢听调频就屋顶弄个天线,下边接个天线放大器,再接到车机(大众车机就配套个大众天线放大器)上,车机输出接两个音箱(或者4个),然后就开心了

网友:
天线+加一级简单3358放大器,就有效果。

网友:
我以前用车机收电台也有信号差的情况,后来就找了一段多跟电线并排的那种线,好像叫带状电缆,长度大概一米多,把一头的线头全部焊接一起接收音机天线,效果还可以,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的时候为了蹭网从楼顶引了根网线下来,现在不蹭了,网桥拆了网线还在,也是听收音机效果不好,然后把两 ...

注意安全,注意防雷,雷雨天慎用

网友(2019-04-19):
以前的那种带增益调节的,带电源盒的,001八木室外电视天线,接到收音机天线上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