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燃气灶一边不点火了,拆开后莫名就好了!

楼主(2019-02-22):
这个美的燃气灶用了快4年了,春节初五时发现右侧炉头不点火
左侧OK,那就不是电池问题,估计最有可能是右侧微动接触不良
一个眼做饭不方便,初六就赶紧看看

不锈钢面板好,前一个华帝钢化玻璃的就炸了

左侧没问题

右侧不点火

不锈钢螺丝好

旋钮帽也要拆掉

里面挺简单的

用了多年,炉头里面积了好多像铁锈的粉末,不知道咋清理

点火器

点火开关上覆盖有橡胶挡片,防液体流入

拆下来

开关是这样的

微动被盖子挡了部分

拆掉盖子

里面是这样的

开关轴上有个压片,下压时接通微动

手按微动,能点火,还很顺畅
咋回事

楼下继续

楼主:
怀疑是压片移位或卡住了
挡片在盖子里是有限位的,也不知道咋会移位

继续看下面的气阀

中心的阀针
应该是按下去初始通气用的

剩下部分用于调节火力(气量)

拔出来

组合叫阀芯吧

气阀里面

原样装好,按下正常点火了

莫名就好了,好吧先就这样

终于可以愉快用两眼做饭了

这问题的原因,偶猜可能是开关轴上的压片移位或卡住了,导致微动不能接通,拆开松松筋骨就恢复

网友A:
谢谢分享,拆得很细致,可能就是欠拆,拆开就自己好了,哈哈牙膏还没来,回头补上

网友B:
我看是哪个微动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C:
这可是元首的做菜神器啊,不能坏!

网友D:
一拆就好,妙手回春啊

网友E:
拆拆就好。楼主厉害~~ 应该是压片跟微动接触位置位移了。拆开调好位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
清理的真干净,我的华帝的现在出火不是很好,才买了火盖等配件准备换

网友F:
我家也炸了一个钢化玻璃的,忘了关火把锅烧红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拆得很细致,可能就是欠拆,拆开就自己好了,哈哈牙膏还没来,回头补上
...

估计还是那压片的问题,拆散就归位了

网友:
家里两个都拆过,打开看看不会修就又装上了。

网友:
不锈钢面板确实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哪个微动开关没有打开。

嗯,应该是压片偏到边上了,使微动不能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元首的做菜神器啊,不能坏!

那是!
还好偶一拆就把它吓好了

网友:
有时候拆开也算是做了下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拆就好,妙手回春啊

不是妙手回春,是它欠拆呀!

网友:
这年头时兴惊吓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炸了一个钢化玻璃的,忘了关火把锅烧红了炸的

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拆就好。楼主厉害~~ 应该是压片跟微动接触位置位移了。拆开调好位置就可以了吧 ...

嗯嗯,偶觉得也只能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压片的问题